有关程序求助

楼主(2016-08-20):
刚接触安川机器人dx200,在编写程序的时候想设置一个这样的报警,就是当条件满足时,输出一个报警让机器人伺服off,请问该怎么写?还有关于抓手的指令hand有用?怎么用?是Hopen 1代表打开打开抓手1吗

网友A:
请问你的伺服OFF的PLC来控制,还是机器人自己控制???

网友B(2018-09-27):
一般伺服ON由外部控制

网友C:
你说的这个应该写在PLC里,不是机器人程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