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电磁损耗有多种原因

楼主(2016-08-20):
电磁流量计的电磁损耗有多种原因

电磁流量计的电磁损耗又是多种原因的,可能周围存在磁场的干扰而产生损耗,也有可能流量计自身的构造造成信号传速的干扰,不管什么原因,一般情况下,电磁流量计的电磁损耗有以下几种形式:    磁滞损耗

磁滞损耗是由于磁性材料的磁滞特性造成的。线圈通以交流电以后,因为磁性材料的磁滞现象,磁通相位就比电流相位滞后一定的角度(磁滞角)。当铁芯中的磁感应强度没有达到饱和时,磁滞损耗是很小的。因此,电磁流量计的磁轭、铁芯采用高磁导率的电工矽钢片做成,矽钢片的碾压方向最好与磁力线方向一致,这样,磁滞损耗大大下降,可以忽略不计。

涡流损耗

磁轭内的涡流损耗磁轭应采用磁导率高、电动率低的薄片,每片之间应绝缘,可以减少损耗,通常对几十赫兹的市电频率,矽钢片厚度为0.25~0.5mm就可以使涡流损耗不致超过容许值。

金属测量管内的涡流损耗

激磁电源的频率越高、磁场强度越强、磁场的轴向长度越长、测量管的管径越大、壁厚越厚,则涡电流越大、涡流损耗越大,磁感应强度滞后于磁场电流的相位差角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