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MCGS屏与LS的XGK系列PLC通讯设置问题!

楼主(2016-08-20):
请教高人目前在使用MCGS的屏,型号有点过时,具体型号为:TPC7062KX与LS的XGK系列PLC通过编程口进行通讯,找了好多资料没找到详细说明,目前就卡壳在此问题上,因为此问题没解决通讯不上!还望路过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还是老一套  通讯协议要一致  然后屏选COM1口 RS232  设置好对应的PLC地址 一般是1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谢谢!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是驱动不对,可以找客服要新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