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ACS355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6-08-20):
  有一台ABB ACS355 1.1KW变频器,用ABB标准宏,DI1控制电机启停,用电位器实现速度调节,接线AI1 GND 10V,需要对哪些参数设置?

网友A(2018-07-22):
这是我设的参数,供你参考,注意S1的拨位是1-OFF,2-ON

●按上/下键,直至显示PAR;

●按ENTER键(进入),显示“01” ……“99”参数组之一;

●按上/下键进入99参数组,按ENTER键(进入);

●设置9902参数为5(HAND/AUTO宏);

●设置9904参数为3(标量控制);

●设置9905参数为400V;(电机铭牌额定电压)

●设置9906参数为(电机铭牌额定电流);

●设置9907参数为50(电机铭牌额定频率);

●设置9908参数为(电机铭牌额定转速);

●设置9909参数为(电机额定功率);

●设置1001参数为1(外部1命令,DI1得电启动、断电停止);

●设置1002参数为20(外部2命令,DI5得电启动、失电停止);

●设置1003参数为1(1固定为正向、2固定为反向、3双向);

●设置1101参数为1(本地控制方式下,控制盘频率给定方式)

●设置1102参数为3(外部1/外部2选择,DI3得电=外部2,DI3失电=外部1)

●设置1103参数为1(选择给定1信号源为1,AI1给定);

●设置1104参数为0(选择给定1最小值为0HZ,AI1频率给定最小值);

●设置1105参数为50(选择给定1最大值为50HZ,AI1频率给定最大值);

●设置1106参数为2(选择给定2信号源为2,AI2给定);

●设置1201参数为0(选择恒速功能为0,恒速功能无效);

●设置1304参数为20(选择AI2低限为20(20%),即4mA);

●设置1401参数为4(继电器1故障输出

●设置1501参数为103(选择AO1赋值为103,频率反馈

●设置1503参数为50(选择AO1赋值高限为50HZ);

●设置1504参数为4(选择AO1最小值为4mA,最小输出电流);

●设置1601参数为0(DI4不需要连接外部允许信号就可以启动);

●设置2008参数为50(选择最大频率为50HZ,定义变频器最大输出频率);

●设置3401参数为103(选择第一个要显示在控制盘上的参数,频率)

以上参数设置完后,再按EXIT键退出,面板显示“PAR”;再按REM/LOC键,使面板左上角显示“REM”。

接线如下

上排端子

1-----SCR

2-----AI1-------10K电位器中间抽头B

3-----GND-------10K电位器中抽头A

4-----10V-------10K电位器中抽头C

下排端子

9------24V-------公用

10-----11

11-----10

12-----DI1------启动开关----公用

13-----DI2------停止开关----公用

网友A:
这是我设的参数,供你参考,注意S1的拨位是1-OFF,2-ON

●按上/下键,直至显示PAR;

●按ENTER键(进入),显示“01” ……“99”参数组之一;

●按上/下键进入99参数组,按ENTER键(进入);

●设置9902参数为5(HAND/AUTO宏);

●设置9904参数为3(标量控制);

●设置9905参数为400V;(电机铭牌额定电压)

●设置9906参数为(电机铭牌额定电流);

●设置9907参数为50(电机铭牌额定频率);

●设置9908参数为(电机铭牌额定转速);

●设置9909参数为(电机额定功率);

●设置1001参数为1(外部1命令,DI1得电启动、断电停止);

●设置1002参数为20(外部2命令,DI5得电启动、失电停止);

●设置1003参数为1(1固定为正向、2固定为反向、3双向);

●设置1101参数为1(本地控制方式下,控制盘频率给定方式)

●设置1102参数为3(外部1/外部2选择,DI3得电=外部2,DI3失电=外部1)

●设置1103参数为1(选择给定1信号源为1,AI1给定);

●设置1104参数为0(选择给定1最小值为0HZ,AI1频率给定最小值);

●设置1105参数为50(选择给定1最大值为50HZ,AI1频率给定最大值);

●设置1106参数为2(选择给定2信号源为2,AI2给定);

●设置1201参数为0(选择恒速功能为0,恒速功能无效);

●设置1304参数为20(选择AI2低限为20(20%),即4mA);

●设置1401参数为4(继电器1故障输出

●设置1501参数为103(选择AO1赋值为103,频率反馈

●设置1503参数为50(选择AO1赋值高限为50HZ);

●设置1504参数为4(选择AO1最小值为4mA,最小输出电流);

●设置1601参数为0(DI4不需要连接外部允许信号就可以启动);

●设置2008参数为50(选择最大频率为50HZ,定义变频器最大输出频率);

●设置3401参数为103(选择第一个要显示在控制盘上的参数,频率)

以上参数设置完后,再按EXIT键退出,面板显示“PAR”;再按REM/LOC键,使面板左上角显示“REM”。

接线如下

上排端子

1-----SCR

2-----AI1-------10K电位器中间抽头B

3-----GND-------10K电位器中抽头A

4-----10V-------10K电位器中抽头C

下排端子

9------24V-------公用

10-----11

11-----10

12-----DI1------启动开关----公用

13-----DI2------停止开关----公用(正反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