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与永宏

楼主(2016-08-21):
求大神指教:

 第一次接触昆仑通态触摸屏(型号为1061Ti)和永宏PLC(FBS-40MC+FBS-4A2D+FBS-RTD6)现在我想将PLC里边的模拟量和温度模块中的温度显示到触摸屏中,在组态软件中的增加通道中增加的寄存器用哪个,我看到里面有TMR、CTR、HR、DR寄存器类型,如果我在PLC中已经将模拟量信号转化为工程量放在R100中,在触摸屏中用哪个寄存器类型。如果要在触摸屏中显示温度可以直接读取R3844吗?

网友A:
可以建立好通道直接读。或连上线搜把通道

网友B:
永宏PLC没用过 不过原理一样吧  自己多试试自己想的通道  那个能显示就是那个  方法笨点  但是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