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ep7中FB/FC的接口变量

楼主(2016-08-21):
FB和FC中的接口in/out/in-out,在调用时CPU是否对其分配存储空间?例如TEMP对对应的是L区,如果一个FC1被多次调用,接口会不会冲突?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当程序员注意FC中的变量使用原则时,即先赋值再使用。无论调用多少次,都不会有冲突。

但是很多西门子用户编写的程序可移植性非常差,原因是其不注意以下2点:

1、不要在FC,FB中直接引用全局变量,所有在FC,FB中使用的外部变量都应该通过IN或者IN_OUT来引用到FB,FC中来。

2、FC中不要使用静态变量。

楼主:
那IN OUT IN-OUT 接口占用的是哪个存储区呢?

引用 网友A:
当程序员注意FC中的变量使用原则时,即先赋值再使用。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IN OUT IN-OUT 接口占用的是哪个存储区呢...

FB:  DB区域

FC:L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