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求助解释条简单程序

楼主(2016-08-21):
如图,一个单按钮控制开关的小程序,新手的我就是看不明白这个东西,就是想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动作,m点的瞬时动作后面怎么影响什么完全不会。可能是我没有这种逻辑吧,求高手解读一下谢谢

网友A:
程序是自己写的么  有问题这样写 I0.0通 Q0.0会得电马上断开在得点断开 一直循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是自己写的么  有问题这样写 I0.0通 Q0.0会得电马上断开在得点断开 一直循环

不是我写的,好像真的不对。下面是我的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是自己写的么  有问题这样写 I0.0通 Q0.0...

网友C:
自己有PLC吗?上机模拟测试一下不就OK了吗?

网友D:
你这个是运用的扫描周期的工作原理来实现控制目的的

在PLC里是从上至下,从左至右循环扫描,而输入输出是每扫描完一次,批量的输入输出,当I0.0的信号给M0.0时,M0.1从中转了下,实际上只取了I0.0的一个扫描周期来控制M0.0

M0.0控制Q0.0的输出也是要通过扫描周期的情况来分析

I0.0按下接通瞬间

第一个扫描期各寄存器状态:

I0.0上升沿脉冲接通,M0.0线圈得电。当PLC由上往下扫描至M0.0触点时,因为M0.0=1,所以M0.0触点动作,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接通Q0.0,Q0.0=1

第二个扫描周期

I0.0上升沿脉冲不再接通,M0.0线圈失电。当PLC扫描至M0.0触点时,因为M0.0=0,所以M0.0触点复位,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接通,而上个扫描周期的Q0.0=1,触点动作,常开触点接通,常闭触点断开,Q0.0线圈自锁

第三以后的扫描周期,Q0.0依然保持自锁状态

那如果再按下按钮,接通I0.0

I0.0按下接通瞬间

第一个扫描期各寄存器状态:

I0.0上升沿脉冲接通,M0.0线圈得电

PLC由上升下扫描至M0.0触点时,因为M0.0=1,所以M0.0触点动作,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而此时的Q0.0状态为1也就是接通状态(因为之前它都在自锁接通状态),所以相对应的Q0.0触点也是常开的闭合,常闭的断开,结果是Q0.0线圈失电。

第二个扫描周期

I0.0上升沿脉冲不再接通,M0.0线圈失电

PLC扫描至M0.0触点时,因为M0.0=0,所以M0.0触点复位,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接通,而上个扫描周期的Q0.0=0,触点复位,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接通,Q0.0线圈依然在失电状态

接下来的扫描周期,Q0.0依然保持失电状态,如果I0.0再次接通的话,那就重复上面接通的过程

网友D:
我这个是来自龙丰的教程上的,分析非常详细了,配合实验做下,就很容易理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己有PLC吗?上机模拟测试一下不就OK了吗?

有plc,模拟时是正确的

网友E(2016-09-23):
用按钮开关做这种程序好像不太稳定哟!抖动现像是存在的。还得防抖呢?

网友F:
一个按钮起停的例子,在网里已经有很多了,最简单的有:取反指令(不过前面加一个脉冲检测较好,没试)

网友G:
实验用程序,告诉你为什么每次开枪总脱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