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伺服回原点的问题

楼主(2016-08-21):
    之前没接触过伺服方面的东西,现在遇到了 台达伺服回原点的问题,求大神帮助

 电机是台达的交流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是台达的ASDA-A2,运动控制卡是PCI_DMC_F01

    我想实现回原点的功能,限位开关连接的伺服驱动器上CN1接口的DI7,回原点模式选择的模式2。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碰到限位开关后电机可以反转,但是反转的距离不是我设置的偏移量就是无论我设置的偏移量是多少,电机反转的距离都不是我设置的距离

     求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齿轮比调好了么 是不是这的原因

网友B:
设置的偏移量並不是回完原點多跑的距離,只是定義機械原點與座標系原點的偏移量!

機械原點:就是機械上安裝感測器的位置或Z(依回原點方法不一定會用)

座標系:就是按P0-02=0(回授PUU)看到的數值

回原點只是把機械原點與座標原點建立關聯,所以只要找到機械原點就停止了,

你若修改偏移值,只是把機械原點的PUU數值改變,但實際機械的位置都一樣!

如果要改變回完原點停止的位置,只要再下一個絕對(或增量)的位置命令即可!

网友C:
你用的是ASD-A2-F的驱动器吗?这个方法也行,不过我没试过,也可以用PLC的ZRN原点回归指令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的帮助。解决方法就是 jou 的那种方案。

因为之前我看台达的编程手册中的说明,是可以自己定义偏移量的,所以就想一步到位的实现找原点的功能。现在用 jou 说的这种方法也可以满足我现在的需求。。。

O(∩_∩)O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比调好了么 是不是这的原因

谢谢你热心帮助,不过这个原点的问题好像与齿轮比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的偏移量並不是回完原點多跑的距離,只是定義機械原點...

谢谢,我按你说的方法试了试,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回复内容:这个方法也行,不过... 内容的回复!

谢谢回复,我这里用的是运动控制卡,没用plc。现在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D(2017-06-22):
设置的偏移量並不是回完原點多跑的距離,只是定義機械原點與座標系原點的偏移量!

機械原點:就是機械上安裝感測器的位置或Z(依回原點方法不一定會用)

座標系:就是按P0-02=0(回授PUU)看到的數值

回原點只是把機械原點與座標原點建立關聯,所以只要找到機械原點就停止了,

你若修改偏移值,只是把機械原點的PUU數值改變,但實際機械的位置都一樣!

如果要改變回完原點停止的位置,只要再下一個絕對(或增量)的位置命令即可!

波比得。

网友(2018-01-01):
感谢学习了,感谢学习了

网友E:
新手学习了!新手学习了!

网友F:
新人为赚积分顶一下

网友G(2018-08-11):
引用 网友B:
设置的偏移量並不是回完原點多跑的距離,只是定義機械原點...

"如果要改變回完原點停止的位置,只要再下一個絕對(或增量)的位置命令即可!"我用的也是运动控制卡,怎么下位置命令呢?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设置的偏移量並不是回完原點多...

这需要参考运动控制卡提供的API,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H(2019-01-09):
你这是找Z的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