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lse+pulse-sign+sign-这是汇川独有的么?
三人行,必有我师

楼主(2016-08-21):
汇川PLC(晶体管输出) 控制汇川伺服驱动器 (IS620P)  用位置控制模式来控制伺服, CN1控制线 接线如下 PULLHI 和伺服内部+24V短接,(即针脚17脚和35脚短接) com- (即14针脚))和直流电源0V接,这个 pulse+ pulse-  sign+ sign- 怎么接线?之前用三菱的都是 NP  和 PP 一个的 ,现在还分 +  -   怎么搞?来个真正用过汇川PLC的大神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p+ S+接正5V P- S-接脉冲和脉冲方向 负脉冲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p+ S+接正5V P- S-接脉冲和脉冲方向 负脉冲

确实还是要多看说明书,我是使用的伺服内部+24V  !

就是我想问脉冲输出方式;差分方式  和 集电极输出方式有什么区别吗?还有就是我标识出来的两个箭头是表示上位机 输出方式不一样么?

网友B:
我的旧汇川被我扔了:感觉实在垃圾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旧汇川被我扔了:感觉实在垃圾

呵呵!我们公司领导还就要用汇川的!因为成本便宜!我们公司不需要很精准的控制,只是一些简单的控制和动作,有时候只是做往复!

网友C:
集电极时,24V电源正接信号,负就是接电源负啊。

差分信号一般是5V的,需要接电阻,接个2K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