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欧姆龙CPM1APLC设备无法连接

楼主(2016-08-21):
PLC程序编好了,组态的画面也编好了,在组态设备中COM1→新建→欧姆龙→C SERIES→HostLink→名称→COM1→0(1、2、3都试过)就是连不上PLC。

双击COM1串口修改过数据位和停止位(8、1)或(7、2),点击画面的开关,PLC都是没有任何反应,求助各位高手了,谢谢!!!!

网友A:
还是没设置好吧 你波特率多少另外地址对应对了么

楼主:
波特率没动,还是9600

网友B:
设置没有下载进取把

楼主:
求教!怎样做设置下载进取?谢谢

网友C(2016-10-05):
重点从plc编程软件中看通信端口号及通信方式,如果为toolbus方式是一定与组态王连接不上的

网友D:
串口线的驱动安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