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交流伺服电机的内部结构是怎么样吗?

楼主(2016-08-21):
交流伺服电机主要有定子和转子两部分组成,定子的结构域单相分相式异步电机相识,

也是有硅钢片叠成铁心,上面安放两相在空间相距90°电角度的绕组。定子的一相绕组作

为励磁绕组,运动时接到交流电源上;另一项绕组则作为控制绕组,控制输入电压。电

源电压和控制电压同频率。

交流四度电机的转子结构分为鼠型和非磁性空心杯型两种。笼型转子由转轴、转子铁心和

转子绕组等组成。 转子绕组通常采用纯铝材料。笼型转子的机械强度好,转动惯性较大,

低速运转时不够平稳。

在跨苏反应性要求较高的场合下,多采用非次性空心杯转子的结构。杯形转子有非磁性导

电材料(青铜和铝合金)制成空心杯状,杯子底部固定在转轴上。为奸笑磁阻,在杯形

转子内部装有内定子,有硅钢片冲制叠压后固定在一端端盖上,内定子上一般不装绕组

。但功率小的交流伺服电机,常将励磁绕组和控制绕组分别安装在内、外定子铁心的槽

内。杯形转子的壁厚只有0.3mm左右,因此转动惯量小、反响快、转动平滑,缺点是加

工困难、间隙较大、所需励磁电流

网友A(2019-03-11):
怎么没有图片,

网友B:
没有图片,看文字靠猜。新手表示看不懂。

网友C:
不错,楼主解释的很详细,对新人非常有帮助

网友A:
杯子底部固定在转轴上。为奸笑磁阻,什么意思

网友D(2019-04-12):
解释的很到位,谢谢。要是有图片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