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8-21):
松下PLC 同样程序下载到另外一台同型号PLC中运行就会报运算错误,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我公司是做贴标机的,程序是外包的,我用电脑读取了plc的程序下到另外一台上出现运算错误,不懂什么原因,还有松下FP Date Editor这个软件是干什么用的?假如用松下plc做项目是不是单单只要编程就好了吗还是需要做什么数据表之类的吗?具体怎么做,麻烦各位懂的给我讲解下,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A:
运算报错是因为程序中运算用到的数据没有的正确的数值。下载程序并没有的一并将数据全部下载。FP Date Editor是数据编辑器,可以将PLC中的数据全部上传或下载到另一个PLC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算报错是因为程序中运算用到的数据没有的正确的数值。下载程序并没有的一并将数据全部下载。FP Date Editor是数据编辑器,可以将PLC中的数据全部上传或下载到另一个PLC中。

用松下plc做项目还需要用FP Date Editor做数据吗?

网友B(2017-03-02):
朋友 ,,,运算报错是因为程序中运算用到的数据没有的正确的数值。

网友C:
我估计你是时间设置没设好

网友D(2017-06-22):
FP Date Editor是数据编辑器,将上载机器的当前数据。

网友E: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