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M变频器参数调整

楼主(2016-08-22):
VFD-M 变频器当中有个参数是 P148 电机级数    默认是 04   请问 这个参数用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么?

这个 调整和不调整 影响大不大?

网友A:
根据电机的极数调整,极数与转速有关。

网友B:
变级调速?这个不用变频器的。一般电机参数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