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MMC格式化

楼主(2016-08-22):
MMC格式化的方法,最知道,请分享。

网友A:
1、使用西门子的PG编程设备或者其专用的读卡器对MMC卡进行格式化。

2、买不起西门子专用设备的用户可以考虑使用俄罗斯人写的读卡工具,买张与原卡相同的新MMC卡,然后将新卡读取为映像文件,将映像文件通过俄罗斯人写的写卡工具写入原有MMC卡来完成格式化,这种方式可以使用普通的读卡器。

最2B的方式:使用普通读卡器,调用Windows的格式化工具直接格式化,这种属于财大气粗的,直接将西门子的MMC卡作为普通卡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