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流量计——E+H流量计安装完全手则(下)

楼主(2016-08-22):
一、E+H流量计安装旁路管

为便于在工艺管道继续流动和计停止流动时检查和调整零点,应装旁路管。但大管径管系因投资和位置空间限制,往往不易办到。根据电极污染程度来校正测量值,或确定一个不影响测量值的污染程度判断基准是困难的。采用非接触电极或带清除装置电极的仪表,不卸下计就地清除。对于管径>1.5~1.6m的管系在E+H电磁流量计附近管道上,预置入孔,以便管系停止运行时清洗计测量管内壁。

二、E+H流量计负压管系的安装

氟塑料衬里计需谨慎地应用于负压管系;正压管系应防止产生负压,例如液体温度高于室温的管系,关闭计上下游截止阀停止运行后,流体冷却收缩会形成负压,应在计附近装负压防止阀。

三、接地

流量计必须单独接地(接地电阻100Ω以下)。分离型原则上接地应在计一侧,转换器接地应在同一接地点。如计装在有阴极腐蚀保护管道上,除了计和接地环一起接地外,还要用较粗铜导线(16mm2)绕过计跨接管道两连接法兰上,使阴极保护电流于计之间隔离。有时候杂散电流过大,如电解槽沿着电解液的泄漏电流影响E+H电磁流量计正常测量,则可采取流量计与其连接的工艺之间电气隔离的办法。同样有阴极保护的管线上,阴极保护电流影响E+H电磁流量计测量时,也可以采取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