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信号版的modbus通讯

楼主(2016-08-22):
s7200smart信号版在modbus通讯时能不能设置为modbus从站(RS232口),有的人说信号版只能做主站,可是从参考手册上看好像可以,有通讯过的吗?到底可不可以?

网友A:
为什么要做从站,做主站不一样能通讯吗?

网友B:
可以做从站,我这用信号板SB CM01外接了个RFID模块,CPU组态成从站模式,走2-WIRE 485通信,协议用的是modbus串行协议,工作状况良好

网友C: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D(2017-07-27):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