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平衡机在离心风机行业的应用

楼主(2016-08-22):
动平衡机在离心风机行业的应用

风机叶轮现场动平衡技术,越来越普遍的广泛使用。风机在长期运转中,难免出现震动、不平衡因素,如果不及时维修不仅会机器磨损越来越快,减少风机的使用寿命,而且给工人的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从而不能安全生产。现场动平衡、方便快捷,免除风机拆卸、安装、长途运输的麻烦,大大节省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损耗。

离心风机动平衡机选型

第一步:选择动平衡机,首先根据旋转工件的外形特征,选择卧式或立式动平衡机,当然,如果有特殊的要求,还可以按照实际需要设计制造。
卧式平衡机与立式平衡机
     卧式平衡机---是被平衡转子的旋转轴线在平衡机上呈水平状态的平衡机,一般来说,具有转轴或可装配工艺轴的转子,如电机转子、机床主轴、滚筒、风机、汽轮机、增压器转子等,都适用于卧式平衡机。

 立式平衡机---是被平衡转子的旋转轴线在平衡机上呈铅垂状态下的平衡机,一般指转子本身不具备转轴的盘状工件如齿轮、各种汽车飞轮、离合器、压盘及其总成、制动盘、刹车毂、摩托车的离合器及磁电机转子、风扇、风叶、水泵叶轮、皮带轮、砂轮等盘类零件,我公司生产的PHLD系列立式平衡机可满足各种规格的盘类零件的平衡,而立式双面平衡机系列适用于工件本身不具备转轴的鼓形零件的动平衡,如汽车车轮、轮辋、离心机转鼓等

第二步:根据转子的传动形式选择是圈带传动平衡机还是万向节平衡机或是自驱动平衡机.
    平衡机拖动转子的传动方式有圈带拖动,联轴节拖动和自驱动。
    圈带拖动----是利用橡胶环形带或丝织环形带,由电机皮带轮拖动转子,因此圈带拖动要求转子表面必须有光滑的圆柱表面,圈带拖动的优点是不影响转子的不平衡量,平衡精度高。
    联轴节拖动----是利用万向节将平衡机主轴与转子相联接。联轴节拖动的特点是适合外表不规则的转子,可以传递较大的扭矩,适合拖动风机等风阻较大的转子,联轴节拖动的缺点是联轴节本身的不平衡量会对转子产生影响(因此联轴节在使用前要对其进行平衡),也会引进干扰影响平衡的精度,此外还要做大量的连接盘以适应不同型号的转子。
    自驱动----是利用转子自身的动力旋转。自驱动是对平衡精度影响最小的拖动方式,平衡精度可达最高,但只有结构允许的特殊转子才能使用这种拖动方式。
    第三步:根据工件的大小选型,如工件的种类,外径、长度和重量,转速等特征参数,选择动平衡机大小型号,数字表示工件最大质量,一般选定数字1/3到2/3动平衡效果较好,最大或最小值都可以做,但不一定能满足工件的精度。

网友A:
专业生产动平衡机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