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是个好东西(还没入门--难)--Qt开发平台搭建指南-

楼主(2016-08-22):
网上看了好多关于Qt开发平台搭建的帖子,但发现上面的帖子都比较旧,是针对Qt旧版本而写的。本人喜欢用较新版的东西,相信新版的东西肯定比旧版的东西好用,果不其然Qt的新版本真的很好用,而且搭建起来更加容易。刚开始接触的时候,Qt的众多版本搞的自己头昏脑涨,什么Qt/x11,Qt/win,Qtem<x>bedded ,Qtopia core,Qtopia等等,真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幸好有网络,上网总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又不需要给予别人回报,当然自己也有些责任共享自己的资料,看来共产主义在互联网已经开始萌芽了,哈哈。

  先看看Qt的各个版本简介:

  1.什么是QT

  Qt是一个完整的C++应用程序开发框架。它包含一个类库,和用于跨平台开发及国际化的工具。Qt API在所有支持的平台上都是相同的,Qt工具在这些平台上的使用方式也一致, 因而Qt应用的开发和部署与平台无关。

  2.什么是Qtopia

  Qtopia是一个面向嵌入式Linux的全方位应用程序开发平台,同时也是用于基于Linux的PDA(个人数字助理),智能电话(Smartphone)以及其他移动设备的用户界面。简单地说,Qtopia实质上是一组关于PDA和智能电话的应用程序结合,如果需要开发这类产品可以在这组程序的基础上迅速构建出PDA或者智能电话。Qtopia实质上依赖Qtem<x>bedded。

  3.什么是Qtem<x>bedded

  Qtem<x>bedded是一个完整的自包含GUI和基于Linux的嵌入式平台开发工具。这个开发工具的名字好像最容易混淆,当然Qtem<x>bedded是最熟悉的名字,好像Qtopia Core说的也是它。最近,奇趣公司又该名字了,它的新名字叫做qt-embedded-linux-xxxx,看来这个Qtem<x>bedded的马甲还很多哈。

  下面就是搭建Qt开发平台了,我的平台是fedora core 7,需要的Qt版本有两个:

  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4.0-rc1.tar.bz2

  qt-x11版本可以产生Qt开发工具,如designer等等,最重要的是可以得到qvfb,嵌入式的开发有了qvfb,就可以不需要实际的开发板,也可以开发Qt应程序。qt-embedded版本就是专门用于嵌入式方面的版本。下面是安装步骤:

  1. 解压这两个qt包

  a) tar –jxvf qt-x11-opensource-src-4.3.2.tar.gz

  b) tar –jxvf 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4.0-rc1.tar.bz2

  c) cp 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4.0-rc1 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4.0-rc1-x86

  d) mv 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4.0-rc1 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4.0-rc1-arm

  这里,qt-embedded有两个复制: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4.0-rc1-x86 和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4.0-rc1-arm,根据他们的名字可以知道前者是适合x架构的,后者适合arm架构为什么需要两个呢?如果有开发板的话,可以只编译qt-embedded版本成arm架构的就可以了,但是很多时候用qvfb的话,开发会方便很多,所以多编译一个x86架构的也不错。这里是否有些疑问,qt-x11也是适合x86结构的,这不是和qt-embedded重复了吗?答案是这样的,qt-embedded版本只能在嵌入式板子上面运行,编译成x86架构的程序也只能在x86的嵌入式板子上跑。前面说过,我们需要qvfb来开发,但是qvfb只能执行x86架构的应用程序,所以需要让qt-embedded生成关于x86的库和其他文件。而将qt-embedded编译成arm,又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我最终的qt应用程序需要在arm架构上面运行,当然需要这方面的库,所以编译成arm也就顺理成章了。好了,现在简单的总结一下,首先,使用qt-x11提供的库和开发工具开发出qt应用程序,然后使用qt-embedded关于x86库和工具再次编译我们开发qt应用程序,这是所得到的可执行文件就可以在qvfb上运行了,最后,使用qt-embeddedd的arm库再次编译就可以得到在arm上能运行的可执行程序。很明显,如果有开发板,第二步是可要可不要的(最好是要),如果没有开发板的话,第三步也就没必要了,这样就不需要将qt-embedded编译成适合arm架构的。

  2. 这一步当然就是编译了

  a) qt-x11: ./configure -qvfb

  make

  cd tools/qvfb

  make

  cd ../..

  make install

  cp tools/qvfb/qvfb* /usr/local/Trolltech/Qt-4.3.2/bin

  b) qt-embedded:

  1) x86: ./configure

  make

  make install

  2) arm: ./configure –arch arm

  make

  make install

  具体步骤与说明:

  1. 下载源码包

  qt-x11-opensource-src-4.5.0.tar.bz2

  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5.0.tar.bz2

  下载地址:ftp://ftp.qtsoftware.com/qt/source/

  2.编译及安装qt-x11-opensource-src-4.5.0

  qt-x11版本可以产生Qt开发工具,如designer等等,最重要的是可以得到qvfb,嵌入式的开发有了qvfb,就可以不需要实际的开发板,也可以开发Qt应程序。qt-embedded版本就是专门用于嵌入式方面的版本。

  tar xjvf qt-x11-opensource-src-4.5.0.tar.bz2

  cd qt-x11-opensource-src-4.5.0

  ./configure

  make

  make install

  历经漫长的编译过程,约一个半小时,默认安装在/usr/local/Trolltech/Qt-4.5.0下.编译完成后源程序不要删除,还有用。

  3.编译及安装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5.0

  在用户目录下建立一个src目录,用于存放编译源文件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 4.5.0.tar.bz2。将其解压得到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5.0,重命名为qt- 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5.0-x86. 再次解压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5.0.tar.bz2,并重命令为qt-embedded- linux-opensource-src-4.5.0-arm.为什么有两个复制呢?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名字上就不难看出前者是适合x架构的,后者适合 arm架构的,如果有开发板的话,可以只编译qt-embedded版本成arm架构的就可以了,但是很多时候用qvfb的话,开发会方便很多,所以多编 译一个x86架构的也不错。

  mkdir ~/src

  mv 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5.0.tar.bz2 ~/src

  tar xjvf 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5.0.tar.bz2

  mv 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5.0 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5.0-x86

  tar xjvf 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5.0.tar.bz2

  mv 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5.0 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5.0-arm

  cd 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5.0-x86

  ./configure -prefix /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5.0-x86 -embedded x86 -qvfb

  make

  make install

  -------OK!qt-embedded-x86被安装在/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5.0-x86下.

  cd 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5.0-arm

  ./configure -prefix /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5.0-arm -embedded arm

  make

  make install

  -------OK!qt-embedded-arm被安装在/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5.0-arm下.

  4.至此我们已经安装好了qt-x11版,即在PC机上运行的QT,qt-embedded-x86版(x86体系的嵌入式板子上运行的QT)和qt-embedded-arm(arm板子上运行的QT).下一步:设置环境变量

  (1)qt-x11:

  vi setenv.sh

  添加如下内容:

  PATH=/usr/local/Trolltech/Qt-4.5.0/bin:$PATH

  LD_LIBRARY_PATH=/usr/local/Trolltech/Qt-4.5.0/lib:$LD_LIBRARY_PATH

  保存退出.移到/usr/local/Trolltech/Qt-4.5.0中。

  (2)qt-embedded-x86:

  vi setenv.sh

  添加如下内容:

  QTEDIR=/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5.0-x86

  PATH=/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5.0-x86/bin:$PATH

  LD_LIBRARY_PATH=/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5.0-x86/lib:$LD_LIBRARY_PATH

  保存退出.移到/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5.0-x86中。

  (3)qt-embedded-arm:

  vi setenv.sh

  添加如下内容:

  QTEDIR=/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5.0-arm

  PATH=/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5.0-arm/bin:$PATH

  LD_LIBRARY_PATH=/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5.0-arm/lib:$LD_LIBRARY_PATH

  保存退出.移到/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5.0-arm中。

  我们在运行的时候分别运行对应的脚本即可,比如我们要用qt-x11:

  cd /usr/local/Trolltech/Qt-4.5.0

  source setenv.sh

  然后就可以用qmake designer等工具了.

  5.做到这一步还有qvfb没有编译,到qt-x11-opensource-src-4.5.0中重新编译qvfb即可

  cd qt-x11-opensource-src-4.5.0

  cd /tools/qvfb

  make --会在qt-x11-opensource-src-4.5.0/bin下生成qvfb,我们将它copy至/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5.0-x86/bin下

  cp ../..bin/qvfb /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5.0-x86/bin

  6.做一个测试

  cd /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5.0-x86

  source setenv.sh

  cd /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5.0-x86/demos/books

  qvfb -width 640 -height 480 &

  ./books -qws

  -----------------------------------------------------------

  出错信息一般为

  Error opening buffer device /dev/fb0QScreenLinuxFb::connec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种情况发生最多的是编译Qt-Embedded的x86版本,希望在qvfb上运行应用时

  使用者在

  第一步运行qvfb后

  第二步运行./myapp -qws

  出现以上的提示错误

  原因是Qt-Embedded在查找系统的显示设备时,默认去寻找LinuxFb,也即Linux的/dev/fb0设备,但是如果Qt- Embedded安装了其它显示设备,比如qvfb,则可以在qvfb上显示,但是需要一个插件(或者说驱动,可能会和设备驱动混淆),使Qt- Embedded能使用qvfb。 为了作到这一点,需要在编译Qt-Embedded时的configure命令加上如下选项

  ./configure -plugin-gfx-qvfb -plugin-kbd-qvfb -plugin-mouse-qvfb 或./configure -qt-gfx-qvfb -qt-kbd-qvfb -qt-mouse-qvfb

  如果,你不想重新编译Qt-Embedded,也可以单独编译qvfb的gfxdrivers,命令如下

  $ cd qt-embedded-linux-opensource-src-4.5.1/src/plugins/gfxdrivers/qvfb/$/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5.1/bin/qmake$ sudo make install

  对应所在的路径,在大家的机器上可能不尽相同,领会意思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