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送料-外加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6-08-22):
      各位大师。现在有的条件是:伺服电机送料,送料机构是滚轮方式。因滚轮送料方式会产生打滑现象,导至伺服电机送出来的材料不准,现在我在加多一个编码器、加在伺服送料出来后,材料再带转编码器来读取最终数据值。

     对于伺服电机的控制我能搞的了(去掉机械因数,可以控制得准)现在的问题是:加多个编码器程序上怎么个编法,以后加的编码器的实际值来控制伺服电机送料的多-减和少-加。有没有大师做过这样的控制,希望赐教。最好有个程序案例供参考,跪谢.

楼主:
自已顶下,用的永宏的PLC

网友A:
可以试下这样:把后加的编码器读取的数值跟实际应该走的数值进行对比,少了就让伺服送料,直到编码器读取的数值达到要求再停止伺服.如果有误差可以设个公差范围,比如(编码器-实际所需)>=0时停止伺服.

不知道说的是不是你想要的.如果是的话可以试下。

网友B:
编码器的值设置的尽量跟脉冲离一样 然后他俩做比较 因为你伺服的脉冲数不准 所以得用编码器值为准  在这里说了 楼主直接用编码器测送料距离就行 误差也不是很大  伺服电机就不要表示距离了

网友C:
设定的值和编码器反馈的数值进行比较  然后比较的结果在进行反馈

网友D:
 对于伺服电机的控制我能搞的了     那可能是不精了。伺服控制,你再加个编码器,怎么说你好。

网友E:
用 闭 环 的 司 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的值设置的尽量跟脉冲离一样 然后他俩做比较 因为...

 控制伺服的脉冲是准的,就是机械方面打滑,所以送出来的料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下这样:把后加的编码器读取的数值跟实际应该走的数...

 思路是这样的,但是没做过。所以一点感觉都没找到,大师你做过这样的控制吗,有没有程序可以给参考下吗?谢谢

网友F:
把伺服当变频器把,用编码器定位。

网友G:
当变频器来用,控制方式一样操作

网友H:
顶顶,我也想要程序参考,毕尽不是很懂!

网友I:
低速采用單向軸承可解決。高速用編碼器加伺服的位置控制。

网友I:
整個過程用勻加速,高速,低速停的方式。重點是編碼器跟材料供給的同步。很多失敗的案子都是同步會有誤差,主要是高速時材料會跳。最後只能用誤差補償方式。會好一點。在速度和精度上做取捨吧。

网友J:
可以用正弦的伺服试一下,联系人王生:15811822033

网友K:
顶顶,我也想要程序参考,毕尽不是很懂

网友L(2016-09-22):
我也希望有个程序参考下

网友M(2017-04-24):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下这样:把后加的编码器读取的数值跟实际应该走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