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恒压供水调试说明

楼主(2016-08-22):
1.先检查接线有没有问题 把现场压力传感器的线路更改

传感器 24V---------供电电源24V

传感器0V----------AI模块通道+

供电电源0V----------AI模块通道-

ABB变频器调试

2.通过跳线,在变频器上把AI1调成0-20mA信号

因为现场压力传感器的信号是0-20mA,将EM235的拨码开关调成0-20mA。

ABB变频器调试

ABB变频器调试

3.设置变频器控制为:DI1

ABB变频器调试

4.设置变频器控制方式为 端子控制 REM

ABB变频器调试

5.设置变频器频率上下限

6.设置EM235模块DIP开关

ABB变频器调试

7.手动模式启动1#变频器 输入频率,测试变频器设置参数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安装配置,设置2#3#变频器,然后进行测试。

8.开始调试程序,切换手动控制状态,测试无水检测,急停等功能。

9.然后切换到自动控制状态,测试自动增减泵,PID调节等。

10.PLC测试程序完成后,连上触摸屏测试

11.测试完触摸屏后,将PLC程序中计时时间设置为若干分钟,看弹出的“请输入密码窗口”是否会挡住操作栏.

调试中遇到的问题

变频器型号ABB:ACS510

一、变频器带电机:功率的变频器可带(相对于变频器)小功率电机,不能小功率变频器带大功率电机

如:今天遇到的问题

电机铭牌:380V 11KW 20.6A 50HZ

ABB变频器调试

变频器铭牌:380V 7.5KW 17A

ABB变频器调试

变频器控制电机,显示的频率即为电机频率,如到达50Hz ,电机的电流为20A ,而变频器与电机是串在回路中,所以变频器电流也是20A,但是变频器额定电流为17A,所以会把变频器烧掉。

二、调试时变频器可以正常启动,但是PLC输入0-20mA信号无法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检测到EM232端子上有电流和电压输出,变频器参数也设置正确。原因:EM232模块的端子M0 I0,到变频器端子AI1、AGND线接反了。正常应该为I0---AI1,M0----AGND.

三、变频器有两个模拟量接受端子:AI1、AI2

如图所示的拨码开关为:AI1端子接受的信号为电压,AI2端子接受的信号为电流(可根据自己的要求来设置)

ABB变频器调试

四、变频器接线

ABB变频器调试

1.拨码开关,接受外部控制的模拟量信号类型,左:电压,右:电流;分AI1与AI2两路

2.模拟量信号接线端:AI1

3.启动信号端子接线

4.运行信号,反馈给PLC

5.故障信号,反馈给PLC

五、设置参数

按MENU/ENTER键

ABB变频器调试

选择到PAr,在按下MENU/ENTER键

ABB变频器调试

然后会显示:01-99的参数组(如图“99“),选择要设置的参数组然后按下MENU/ENTER键

ABB变频器调试

显示“99XX“

ABB变频器调试

即为手册中的“Group99“,快速按2下MENU/ENTER键,根据手册设置参数

ABB变频器调试

六、手动测试时,两台变频器都切换到工频时,压力还远远不够(目标压力5.0KG,实际只有3.0)

解决方法:

1)压力传感器后面的阀门关掉(压力自动会增加)。

2)看泵的扬程(能打多少米)是否符合规格,在铭牌上。

3)看泵中是否有气,放气。

4)供水水量是否充足。

特别感谢版主走走哥的帮助,谢谢!

网友A:
图文并茂,介绍详细,感谢平常兄的分享。

网友B:
楼主辛苦了,不错!要是把CAD线路图和PLC程序上传就更好了。

网友(2016-11-18):
图文并茂,介绍详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
图文并茂,介绍详细,

网友D(2023-05-28):
图文并茂,介绍详细,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