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过步进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6-08-22):
求大神指教

用S7-200 CPU224XP继电器(L+,1M)可以给工作电源为DC24的步进驱动器提供直流24V电压吗?

CPU224XP的输出电压(Q0.0,Q0.2)输出电压为+DC24V,步进驱动器的脉冲,方向控制信号的电压是+5V,可以在两个控制信号之间各串联一个2K欧姆的电阻吗,起到分压作用,这个电阻大小合适吗?

网友A:
要晶体管的PLC才能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B:
楼主你好

最好找个5V的电源,作为驱动信号

网友C:
要晶体管的PLC才能控制步进电机,要晶体管的PLC才能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
嗯嗯,谢谢

引用 网友A:
要晶体管的PLC才能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D:
论坛里有阿步进电机的程序,你看看吧

网友E:
  1. 驱动器的电源最好单独提供,因为工作时除了考虑电压外,还要考虑工作电流。CPU IO引脚输出电流比较小,不适合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

  2. 驱动器的信号输入电路采用光耦合的方式,正常5v电压即可导通,如果使用CPU的Q点驱动,加个2k的电阻进行分压,驱动器端加的电压大概也是5v左右。记得CPU要选晶体管输出型

网友F:
步进电动机控制需用晶体管输出型的PLC

楼主:
谢谢,高手啊,可以方便留个QQ号吗?

网友G:
这个怎么说。。。。。。。

网友H(2016-10-24):
驱动器的电源最好单独提供

网友I(2018-08-26):
楼主:只要材料真实,我都会感谢的!

网友J(2019-12-1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