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64位的GPRS驱动不支持?

楼主(2016-08-23):
现在需要用WIN7 64位的系统下运行组态王,发现GPRS驱动不能适用,电话亚控,那边回复说只支持32位的,

因为公司使用的系统全部位正版,所以系统是更换不了,求助大神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右件--属性--兼容性--以xp模式兼容下试试  或者禁用下数字签名。如果都不行的话那我就没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