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证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的精度

楼主(2016-08-23):
第三代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由常州成丰专业研发,比之传统金属管转子流量计具有精度高、重复性好、服务量小等优势,由一个测量管和一个就地指示器组成,具有5项专利。

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是工业自动化过程控制中常用的一种流量测量仪表,它具有压损小,检测范围大(量程比10:1),使用方便等特点,它可用来测量液体,气体以及蒸汽的流量,特别适宜低流速小流量的介质流量测量。

为了保证金属转子流量计正常工作并达到要求的测量精度,一般应注意以下几点:

流体自下而上流过流量计,金属转子流量计必须垂直安装。且垂直度优于2°,水平安装时水平夹角优于2°,以便处理故障或吹洗时不影响生产;安装在工艺管线上的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应加旁路。

出口应有250mm直管段,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入口处应有5倍管径以上长度的直管段。以保证仪表测量精度;

如果介质中含有铁磁性物质应安装磁过滤器;

如果介质中含有固体杂质应考虑在阀门和直管段之间加装过滤器;

应保证管道压力不小于5倍流量计的压力损失,当用于气体测量时,以使浮子稳定工作。

需采取隔热保护措施时,如果被测介质的温度高于220或流体温度过低易发生结晶时。应选用夹套型,以便进行冷却或保温;

不需要维护,该产品一般在装置正常运行后。故障多发生在装置刚刚启动时,由于管道吹洗不干净,而发生浮子被固体颗粒卡住现象,此时指示器的指针停在一位置不动。这时首先应关闭流量计两边的阀门,然后拆下上法兰,取出浮子进行清洗,再重新装好。注意紧固上法兰螺母要平衡拧紧,并垫好垫圈;

特定压力下校准的如果气体在仪表的出口直接排放到大气,测量气体的仪表。将会在浮子处产生气压降,并引起数据失真。如果是这样的工况条件,应在仪表的出口安装一个阀门;

以上几点就是关于如何能够保证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的精度的一系列方法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