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记数.............

楼主(2016-08-23):
有开关 m1-M11 共11点 当每个点开是是记12 当M1开M2关是记2   共计12个产品 是11连接点 当每个点都连接是是记12 有隔开是记Mn+1  请问该如何写

网友A:
动动脑筋啊楼主 这个可以用笨方法一点点写呗

网友B:
可以用与或指令试试。

网友C:
分别用计数指令,有信号时置1,无信号时置0,然后再总体用加法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别用计数指令,有信号时置1,无信号时置0,然后再总体...

你的意思是我把所有排列先写出来  在搞

网友D:
用PLC的计数指令来计数,到了,就启动

网友E:
朋友这是2进制啊,11个开关都ON 就是7FF,都off就是 0

网友F:
楼主,你语言表述得不清晰,看了三遍没明白你的意思,是我理解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