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s7300plc313c通信

楼主(2016-08-23):
SMART200

怎样与s7300plc 313c通信

最好用以太网通信

网友A:
不知道smart有什么通讯接口。如果有tcp的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B:
用TCP去做,S7300调用GET PUT FB块就OK比较简单,在网络组态里面配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TCP去做,S7300调用GET PUT FB块就O...

具体怎么做有资料分享下吗

网友C:
313加一块CP卡。以太网通信。二者用定义好的db块交换数据。

网友D:
313加一块CP卡。以太网通信。二者用定义好的db块交换数据

网友E:
S7-300和S7-400集成PN口如何与S7-200 SMART PLC S7通信

搜这个吧   不知道为何网址打不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S7-300和S7-400集成PN口如何与S7-200...

好的谢谢

网友F:
娃娃,楼主留下来的都是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