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各引脚电压判断

楼主(2016-08-23):
  测量集成电路各引脚工作电压主要是测出怀疑有故障的集成电路各引脚对地直流工作电压,然后与标准值相比较,依此来判断集成电路的好坏。用电压测量法来判断集成电路的好坏是检修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但要区别非故障的电压误差。测量集成电路各引脚的直流工作电压时,如遇到个别引脚的电压与原理图或维修技术资料中的标称值不符,不要急于断定集成电路已损坏,应先排除以下几个因素后再确定。

    1)所提供的标称电压是否可靠。

    2)区别所提供的标称电压的性能,其电压是属静态工作电压还是动态工作电压。

    3)注意外围电路可变组件引起的引脚电压变化。

    4)防止由于测量造成的误差。

    以上四种情况会使集成电路在没有故障的情况下,所测结果与标称值不同。因此,在进行集成电路直流电压测试时要规定一个测试条件,尤其是要作为实例经验资料记录时更要注意这一点。如果排除以上几个因素后,所测的个别引脚电压还是不符合标称值,则说明集成电路本身或其外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A:
电子工程师基本上都不研究集成块各脚电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