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磁翻板液位计的主要构件都是运用不锈钢材料制成,磁翻板液位计具有很强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对于测量数字的显示更清晰。用于各种塔、罐、槽、球型容器和锅炉等设备介质液位的检测。该系列的液位计完全可以做到高密封,防泄漏、适用于高温、高压、耐腐蚀的场合。它弥补了玻璃板(管)液位计指示清晰度较差、易破裂等缺陷,且全测量过程无盲区,显示清晰、测量范围大。
磁翻板液位计的特点:
1、在容器不适宜侧面开孔及容器周围空间很少时,可在容器上部或下部安装本形式液位计
2、适用于粘度较大的液体介质
3、显示器的观察方向可任意改变
4、加装液位开关变送器及控制开关,不需停机可随时安装调整。 5、若电源中断,现场开关。亦不受影响,准确性高。/products/73/0.aspx磁翻板液位计
6、每10分钟加不同颜色的液体,使液体容易辩识。
磁翻板液位计安装事宜:
1、安装时连杆不能弯曲,必须挺直装入
2、通过浮球随液面(或界面)的上下移动带动磁性连杆上下移动,由磁性连杆内的磁钢利用磁耦合原理驱动磁性翻板指示器,用红蓝两色(液红气蓝)明显直观地指示出工艺容器内的液位或界位,可远距离传送和实现自动控制。
3、主要由本体部分、就地指示器、远传变送器及上、下限报警器等几部分组成。
4、安装完毕后,需对显示器的翻柱用磁钢引导一次使零位以上显示白色,零以下显示红色。
随着磁翻板液位计的不断创新,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可以在各行各业中应用,由于长期使用,难免会出现一些小故障,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故障的解决方法:
1、状态调整法:通常情况下,未确定故障前,不能随意触碰电路中的元器件,尤其是可调动的器件。除非事先采取了措施,必要时方可触动。也许改变之后有时故障会消除。
2、隔离法:即根据故障检测的流程图,分割包围逐步缩小故障搜索范围,配以信号对比、部件交换很快就可查到故障的所在。这种方法比较安全可靠。电容旁路法:如果电路出现不寻常的状况时,就可以用此法确定大概位置。
3、观察法:也就是利用视觉、嗅觉、触觉等器官就可发现液位计出现故障的位置。
4、排除法:就是通过拔插仪表内的插件板、器件来判断,如果拔除某一插件板或器件后仪表恢复正常,那么则说明故障的位置就在此。 5、敲击手压法:一般仪表在运行期间,时好时坏,就可用这种方法进行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