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超方便通讯初次试用心得

楼主(2016-08-23):
初次试用海为PLC的通讯感觉不错很方便,一个通讯口就可以带不同协议不同波特率的仪器仪表,通讯还简单方便一条指令,确实不错。

背景一:变频器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但因其显示面板简单,且在对数据的处理、计算、保存等方面存在弱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变频器在复杂控制系统中的应用。尤其在许多台变频统一控制应用中,控制线缆的敷设也加大了成本和故障率,但将PLC与变频器通过RS485通信可以弥补这些缺点,可以利用PLC与变频器之间的通信功能实现远程控制,同时增强了变频器对数据处理、故障报警等方面的功能。本案例采用海为PLC与欧瑞变频器通信为例来阐述采用MODBUS协议实现此方式通信控制的方法。

   背景二:为满足温度、速度、流量等工艺变量的控制要求,常常要对这些模拟量进行控制,PLC模拟量控制模块的使用也日益广泛。通常情况下,变频器的速度调节可采用键盘调节或电位器调节方式,但是,在速度要求根据工艺而变化时,仅利用上述两种方式则不能满足生产控制要求,因此,我们须利用PLC灵活编程及控制的功能,实现速度因工艺而变化,从而保证产品的合格率。

应用需求(项目现状及需达到的功能要求介绍)

PLC通过RS485通信与2台变频器通信,变频器功率分别为:0.75/1.5KW。PLC根据输入侧2路模拟量传感器信号,3路数字量信号,来实现对系统控制。

PLC供电系统220±10%V AC CPU程序容量用户程序存储器/KB 12; 用户数据存储器/KB 8数字量输入4路,备用1路;DC 24V 输入电压浪涌值35V/0.5S;电缆长度 非屏蔽电缆10M ,屏蔽电缆20M模拟量输入2路,分别为4~20Ma/0~10V通信口RS232 + RS485 各1路

解决方案(具体实现步骤)

  上位机采用信捷文本屏,文本屏PLCRS232方式通信,可实现对整机运行工作情况的监控和历史纪录数据的保存。在可编程控制器(PLC)方面,选择业内领先的海为PLC作为核心控制器,采用MODBUS通讯协议,与欧瑞变频器通过RS485总线通讯控制方式实现传动控制。变频器选型采用欧瑞E2000-0015S2变频器E2000系列变频器是高品质、多功能、低噪音的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具有体积小巧、操作简便、功能实用、宽输出频率和低噪音等优点。

电气系统结构图说明

1、 文本显示器作为系统的上位机通过串口与PLC主站模块的通讯口0连接,采用RS232通讯实现对PLC数据的采集和控制。

2、主站PLC采用T16S2T主模块,扩展了1S04XA模量模块(4-20mA模拟量测量)。

32台变频器作为MODBUS从站,由主控制箱主站PLC进行监控。

工作原理说明

人机交互通过文本屏实现,文本屏可以实时监控整个系统的工作运行状态、动作过程及故障报警、实时曲线描绘和保存历史数据等,同时可发送各种操作命令给PLC以控制系统的运行。
  在主站PLC文本屏、从站变频器通讯方面,T16S2T PLC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由于T16S2T PLC本身带有2个串行通信口(1RS232口, 1RS485口)。
  欧瑞变频器自带RS485接口的通讯单元,用于实现PLC与多台变频器的联网。对变频器的所有控制都通过RS485通讯链路来完成,可省去变频器的外部起停控制线路。
  2个外部电位器来模拟客户现场压力、温度等传感器。

 1#变频器参数设置:通信参数 F900=1,F901=2F903=1F904=9600;模拟量参数F203=1

 2#变频器参数设置:通信参数 F900=2,F901=2F903=1F904=9600;模拟量参数F203=1

硬件配置(设备连接图及照片)

软件设计(主要程序截图)

1、 模拟量数据采集——压力数据

2、 模拟量数据采集——流量数据

3、1#变频器 正/反转,1#变频器地址为1,协议9600,N,8,1,正转命令存放在V1000-V1017,按低字节发送

4、写频率值,设定频率放于V1100,变频器地址为1,协议9600,N,8,1,写频率值命令存放在V1080-V1097,按低字节发送

应用总结(使用心得)

优点:

1、 编程软件安装快捷,未出现死机,通信连接不上问题;

2、 例程内容丰富,有一定参考价值;

不足之处:

1AI/Q扩展模块使用说明书 V2.0

  1)七、模拟量输入(AI)的接线图,接线图不清晰;

  2)八、模拟量输出(AO)的接线图,接线图不清晰;

2、关于编程电缆实用性反馈

采用PPI编程电缆,与笔记本电脑通信,需要通过USB232来实现。

>>建议采用目前安卓系统手机充电器电源线,减少PLC编程复杂性,同时降低成本。

3、主机T16S2T PLC ----L/N  AC POWER

   >>建议增加警示标签,警示客户防止接错线。要相信中国客户很少关注不醒目标识。下图为西门子S7-200机型。

4、主机T16S2T PLC 塑壳上下通风孔与器件距离较近

>>可能存在ESD测试不通过的危险性,建议底部三条通风孔堵死。

5、主机T16S2T PLC 塑壳Haiwell LOGO

>>塑壳Haiwell LOGO下方可以增加海为售后热线,让客户第一时间知道联系方式,第一时间解答客户问题。

6、编程软件,下列情形按DELETEBACKSPACE无法删除

7T16S2T 输入输出没有LED状态指示灯,不方便用户观察各个点状态。

网友A:
海为的通讯确实挺好用的,尤其是现在新主机增加了N,8,1格式后就更好用了,以太网好像今年全系列都会出,不知道真假;这个模拟量我用了很多啊,照着图接就好了

网友B:
如图,按Ctrl+H即可删除分支:

网友C:
海为PLC都是有输入输出指示灯的,面板的上的数字就是指示灯,有信号输入或者输出的时候数字就会亮起来

网友D:
输入输出的指示灯就是面板上的数字呀,有输出会亮红色的

网友D:
好像海为的联系方式在配的随机手册中,可能印在面板上怪怪的,影响美观吧

网友E:
haiwell有教学视频。另外在线帮助里基本上所有资料都有。楼主有空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