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485通讯要怎么写

楼主(2016-08-23):
有这个数据帧,但是以前没有写过类似程序,网上搜索也没看到有发数据帧出来的,所以基本上都没看太懂,想问下,根据这个数据帧,我PLC编写程序应该怎么写,发送出去的数据格式是怎样的?发送数据的时候高位先发送还是低位先发送的?

楼主:
没人回复吗?   弄了好几天了      还是搞不清楚     上面的站号我改掉了的,改成3号了,有人帮我看看哪里错了吗?    数据帧还是不熟悉啊~    急用

网友A:
你是是不是串口发送 RS指令 看看校验对不对

网友A:
你加上这个 ld m0   set m11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是不是串口发送 RS指令 看看校验对不对

就PLC485通讯接线,两根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上这个 ld m0   set m1122

M1122?现在不在电脑边上,M1122是干嘛的?我试了1123,不过不行

网友A:
必须M1122 这个是送信请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M1122 这个是送信请求

我应该是有用,明天看下,能不能帮我看下我的数据存的对不对?我怕是数据存错了导致发送错误代码

网友B:
这是标准的Modbus协议,你用MODWR做试试,ASCII 时,不用做校验和启示(30H)与结束字符(0A0Dh)的。

网友C:
好高深这个都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M1122 这个是送信请求

我试过M1122,发送中信号也点亮了,但是就是没反应,是不是数据存入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高深这个都看不懂啊~~~~

如果你要做这行,这是迟早要用到的,可以看看他们的回复,我自己也没太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标准的Modbus协议,你用MODWR做试试,AS...

上图不是3A么,需要置位 m1130 和m1126么,MODWR的话写入数据地址是9000么?  MODWR K3 H9000 HFF00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标准的Modbus协议,你用MODWR做试试,AS...

可以根据我的数据帧写个程序给我看看么?  初步接触这样子不太懂,我自己写的通讯不上,原来还能接收到错误信息,现在接收都接收不到信息了,完全没有通讯上的感觉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写的 MODWR K3 H9000 HFF00没用啊.....我也是醉了,搞不懂·····

网友D:
围观,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A:
加qq把你的资料给我我给你写好2655240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qq把你的资料给我我给你写好2655240123

已经加了,其实就是上面最后一张图片的数据帧通过485通讯发送出去

网友E:
485通讯有怎么复杂吗?我都看懵了 !

网友F:
我也要用这个,有没有相应的资料,求分享一份给我,谢谢。邮箱153143077@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要用这个,有没有相应的资料,求分享一份给我,谢谢。...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8/686498_1.shtml

网友G:
PLC收发一般都是RTU的模式多此,ASC的很少,你检查一下是不是这里有错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PLC收发一般都是RTU的模式多此,ASC的很少,你检查一下是不是这里有错误。

没错误,数据类型布尔变量。这个才是问题,其他的浮点型数据都正常通讯

网友I:
不知道啊正在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PLC收发一般都是RTU的模式多此,ASC的很少,你检查一下是不是这里有错误。

最后发现是厂家给的地址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