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53定位模块组态问题

楼主(2016-08-23):
现有一个S7-200 226CUP,后带二个EM253定位模块,按手册说明组态后,定位模块在调试中经常出现报警,MF灯亮。软件监控其错误代码为129,提示为模块ID错误。请教各位大侠应该如果处理?(另注,长时间断电后,例如下班关电后,第二天上班再启动设备时,模块都会报错。此时通断电源3-5次后,其就会正常)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不是组态 的问题,是其中一个EM253定们模块出故障。更换了模块以后,到目前为止还没出现过之前的报警现象了。谢谢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