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温控器问题

楼主(2016-08-23):
我用两个台达4848温控器分别接上同样的两个探针式K型热电偶,测量同一个锡炉里的温度,

一个温控器显示正常二百多度,另一个温控器竟然显示四百多度,换了个热电偶还是这样,

苦思不得其解,请有类似经历的大侠指点小弟一二啊??

网友A:
确认下,传感器类型是不是设置的对。。

网友B:
两个传感器对调温控器看看,如果不变有可能是温控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下,传感器类型是不是设置的对。。

恩 设置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传感器对调温控器看看,如果不变有可能是温控器有问题

恩 我试试

网友C:
设置如果对,很有可能是温控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