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问题

楼主(2016-08-23):
关于CCLINK问题,麻烦各位帮助解答一下。

手里的设备是串口RS485通讯方式,有自己的专用协议,现在想把他们与PLC-----触摸屏,组件成CCLINK网络,请问是否可行,需要加什么模块(PLC端添加,还是设备端添加)。

网友A:
添加anybus模块,不过那个价格超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anybus模块,不过那个价格超贵

用CCLINK-IE 话 能不能我先把串口设备转成以太网(用RS485--->TCP/IP),我看到cclink官网有关于CC-LINK-IE  控制以太网设备的说明。

网友B(2019-07-12):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