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411屏幕历史数值数据

楼主(2016-08-24):
用仪表测量数据,然后把每天的数据都存储起来,想看也可以掉出来,我想用历史数值数据做,就是不知道怎么做,请各位高工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A:
这种仪表数据的 DOP 有案例啊 楼主去好好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仪表数据的 DOP 有案例啊 楼主去好好研究研究

哪有案例啊,我没找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种仪表数据的 D...

这个论坛就这样,你有问题好多人就说 有案例啊 自己看啊 ?你问在哪有 就没人说了 或者告诉你 网上有 自己找,这不都是废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c...

呵呵,谢谢你,没办法啊,大家都需要工作啊

网友C:
点选项,历史缓冲区设定读取地址,选项,设置模块参数,控制命令设定历史缓冲区采样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选项,历史缓冲区设定读取地址,选项,设置模块参数,控制命令设定历史缓冲区采样地址。

有具体案例吗?新手不懂啊,我知道设置模块数据,但是怎么触发呢

网友C:
在元件,采样功能,建一个历史数值数据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元件,采样功能,建一个历史数值数据表就好了

我可以加你qq或者微信好友吗,可以教我吗

网友D:
到台达官网下载DOPSOFT软件使用手册,参考“取样”章节的说明,一步步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