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CPU01-E用手持编程器检查程序报警

楼主(2016-08-24):
C200H-CPU01-E用手持编程器检查程序报警 TIMH(15) 011  CIRCUIT ERR,大家帮忙看看,没有电脑在线监控检查,以下是程序,大家帮忙检查一下,谢谢

OUT 38.06

LD 110.00

DIFU(13) 30.00

DIFD(14) 30.01

LDNOT 111.15

LD 30.03

LDNOT 30.00

OR 31.01

ANDLD

ORLD

OUT 30.03

LDNOT 111.01

ORNOT 111.02

ORNOT 111.03

ORNOT 111.04

ORNOT 111.05

ORNOT 111.06

ORNOT 111.07

ORNOT 111.08

ORNOT 121.10

LD 30.04

LDNOT 30.00

OR 31.01

ANDLD

ORLD

OUT 30.04

LD P_Low_Battery

LD 30.05

LDNOT 30.00

OR 31.01

ANDLD

ORLD

OUT 30.05

LDNOT 111.04

LD 30.06

LDNOT 30.00

OR 31.01

ANDLD

ORLD

OUT 30.06

LD 111.09

AND TIM042

LD 30.07

LDNOT 30.00

OR 31.01

ANDLD

ORLD

OUT 30.07

LD 111.10

AND TIM042

LD 30.08

LDNOT 30.00

OR 31.01

ANDLD

ORLD

OUT 30.08

LD 111.11

AND TIM047

LD 30.09

LDNOT 30.00

OR 31.01

ANDLD

ORLD

OUT 30.09

LD 111.12

AND TIM047

LD 30.10

LDNOT 30.00

OR 31.01

ANDLD

ORLD

OUT 30.10

LDNOT 111.13

LD 30.11

LDNOT 30.00

OR 31.01

ANDLD

ORLD

OUT 30.11

LD 38.00

LD 30.12

LDNOT 30.00

OR 31.01

ANDLD

ORLD

OUT 30.12

DIFU(13) 30.13

LDNOT 111.14

LD 30.14

LDNOT 30.00

OR 31.01

ANDLD

ORLD

OUT 30.14

LD 121.11

LD 30.15

LDNOT 30.00

OR 31.01

ANDLD

ORLD

OUT 30.15

TIM 050 #50

LDNOT 121.12

ORNOT 121.13

LD 37.00

LDNOT 30.00

OR 31.01

ANDLD

ORLD

OUT 37.00

LD 48.01

AND 45.01

LD 48.02

AND 45.02

ORLD

LD 48.03

AND 45.03

ORLD

LD 48.04

AND 45.04

ORLD

LD 48.05

AND 45.05

ORLD

LD 48.06

AND 45.06

ORLD

LD 48.07

AND 45.07

ORLD

LD 48.08

AND 45.08

ORLD

LD 48.09

AND 45.09

ORLD

LD 48.10

AND 45.10

ORLD

LD 48.11

AND 45.11

ORLD

LD 48.12

AND 45.12

ORLD

LD 48.13

AND 45.13

ORLD

LD 48.14

AND 45.14

ORLD

LD 48.15

AND 45.15

ORLD

OUT 37.01

LD 37.01

LD 49.01

AND 46.01

ORLD

LD 49.02

AND 46.02

ORLD

LD 49.03

AND 46.03

ORLD

LD 49.04

AND 46.04

ORLD

LD 49.05

AND 46.05

ORLD

LD 49.06

AND 46.06

ORLD

LD 49.07

AND 46.07

ORLD

LD 49.08

AND 46.08

ORLD

LD 49.09

AND 46.09

ORLD

ANDNOT 38.06

AND 34.01

LD 37.02

LDNOT 30.00

OR 31.01

ANDLD

ORLD

OUT 37.02

LD 36.12

OR 37.05

ANDNOT 110.00

OUT 37.05

LD 37.05

AND TIM003

OR 37.06

ANDNOT 110.00

OUT 37.06

LD 37.05

ANDNOT 37.06

AND 121.08

@INC(38) DM400

LD 110.00

MOV(21) #0 DM400

LD TIM011

OR TIM012

LD 38.05

LDNOT 30.00

OR 31.01

ANDLD

ORLD

OUT 38.05

LD 30.03

OR 30.04

OR 30.05

OR 30.06

OR 30.07

OR 30.08

OR 30.09

OR 30.10

OR 30.11

OR 30.12

OR 30.14

OR 30.15

OR 37.00

OR 37.02

OR 38.05

OUT TR0

OUT 31.00

ANDNOT 31.02

OUT 31.01

LD TR0

LD 30.01

OR 31.02

ANDLD

OUT 31.02

LDNOT 30.03

ANDNOT 30.14

ANDNOT 37.00

OUT TR0

ANDNOT 110.01

OUT 32.00

LD TR0

AND 110.01

OUT 34.00

LD 32.00

OUT TR0

AND 110.04

ANDNOT 32.04

ANDNOT 32.06

DIFU(13) 32.01

LD TR0

LD 32.01

ANDNOT 32.02

LDNOT 32.01

AND 32.02

ORLD

ANDLD

AND 111.04

ANDNOT 38.05

OUT 32.02

LD TR0

AND 110.05

DIFU(13) 32.03

LD TR0

LD 32.03

ANDNOT 32.04

AND 32.10

AND 32.12

AND 32.02

LDNOT 32.03

AND 32.04

ORLD

ANDLD

AND 111.01

ANDNOT 30.15

ANDNOT 38.05

OUT 32.04

LD TR0

AND 110.06

DIFU(13) 32.05

LD TR0

LD 32.05

ANDNOT 32.06

AND 32.10

AND 32.12

AND 32.02

LDNOT 32.05

AND 32.06

ORLD

ANDLD

AND 111.02

ANDNOT 30.15

ANDNOT 38.05

OUT 32.06

LD TR0

AND 110.07

DIFU(13) 32.07

LD TR0

LD 32.07

ANDNOT 32.08

LDNOT 32.07

AND 32.08

ORLD

ANDLD

AND 111.05

OUT 32.08

LD 32.00

OUT TR0

AND 110.08

ANDNOT 32.04

ANDNOT 32.06

DIFU(13) 32.09

LD TR0

LD 32.09

ANDNOT 32.10

LDNOT 32.09

AND 32.10

ORLD

ANDLD

OUT 32.10

LD TR0

AND 110.10

ANDNOT 32.04

ANDNOT 32.06

DIFU(13) 32.11

LD TR0

LD 32.11

ANDNOT 32.12

LDNOT 32.11

AND 32.12

ORLD

ANDLD

OUT 32.12

LD TR0

AND 110.11

ANDNOT 110.12

AND 111.07

ANDNOT 5.10

OUT 33.00

LD TR0

AND 110.12

ANDNOT 110.11

AND 111.07

OUT 33.01

LD 32.00

OUT TR0

AND 110.09

DIFU(13) 33.08

LD TR0

LD 33.08

ANDNOT 33.09

LDNOT 33.08

AND 33.09

ORLD

ANDLD

AND 111.08

OUT 33.09

LD TR0

AND 33.09

AND 111.08

OUT 33.10

LD TR0

AND 110.13

DIFU(13) 33.11

LD TR0

LD 33.11

ANDNOT 33.12

LDNOT 33.11

AND 33.12

ORLD

ANDLD

OUT 33.12

LD TR0

ANDNOT 33.12

LD 39.00

OR 39.01

ANDLD

OUT 33.13

LD 34.00

LD 110.02

OR 34.01

ANDLD

ANDNOT 34.09

ANDNOT 30.12

ANDNOT 37.02

ANDNOT TIM050

ANDNOT 38.05

OUT 34.01

DIFU(13) 34.02

LD 34.01

OUT TR0

OUT 34.05

LD 34.05

OR 34.06

ANDLD

OUT 34.06

TIM 001 #300

LD TR0

LD TIM001

OR 36.00

ANDLD

OUT 36.00

TIM 000 #10

LD TR0

LD TIM000

AND 121.06

OR 34.07

ANDLD

OUT 34.07

LD TR0

LD 34.05

ANDNOT 110.03

OR 34.08

ANDLD

ANDNOT 110.02

OUT 34.08

LD TR0

AND 34.08

AND 121.08

LD TR0

LD 34.09

OR 34.02

OR 110.02

ANDLD

CNT 002 #100

LD TR0

AND CNT002

AND 121.08

LD TR0

LD 34.02

OR 34.09

OR 110.02

ANDLD

CNT 004 #100

LD TR0

AND CNT004

OUT 34.09

LD 36.00

AND 121.06

OR 36.08

ANDNOT 36.12

AND 34.01

OUT 36.08

LD 34.01

OUT TR0

AND 121.06

DIFD(14) 36.09

LD TR0

LD 36.00

AND 36.09

OR 36.10

ANDLD

ANDNOT 36.12

OUT 36.10

ANDNOT 121.06

TIM 018 #10

LD TR0

LD TIM018

ANDNOT 121.08

OR 36.11

ANDLD

ANDNOT 36.12

OUT 36.11

LD TR0

AND 36.11

AND 121.08

OUT 36.12

LD 32.02

OR 34.06

OR 36.14

OR 36.07

OUT TR0

AND 121.07

TIM 008 #1

LD TR0

LD TIM008

OR 36.14

ANDLD

ANDNOT TIM005

ANDNOT CNT010

ANDNOT 36.13

OUT 36.14

ANDNOT 121.07

TIM 005 #8

LD TR0

AND 36.14

AND 121.08

LD TR0

AND 36.06

CNT 010 #6

LD TR0

LD TIM005

OR CNT010

OR 36.07

ANDLD

ANDNOT 36.15

OUT 36.07

DIFU(13) 36.06

TIM 007 #10

LD TR0

LD TIM007

OR 36.13

ANDLD

ANDNOT 36.15

OUT 36.13

TIM 003 #2

LD TR0

AND TIM003

AND 121.09

OUT 36.15

LD 34.01

AND 121.07

AND 121.08

LD 34.02

ORNOT 121.07

OR CNT006

CNT 006 #8

LD 34.01

AND 121.06

AND 121.08

LD 34.02

ORNOT 121.06

OR CNT009

CNT 009 #8

LD 121.06

DIFD(14) 35.00

LD 121.08

DIFU(13) 35.01

LD 121.07

DIFU(13) 35.02

LD CNT006

OR CNT009

DIFU(13) 38.00

LD 32.04

LD 36.00

ANDNOT CNT002

ANDNOT 30.15

ORLD

AND 111.01

OUT 39.00

TIM 040 #10

TIM 042 #150

LD 32.06

LD 36.00

ANDNOT CNT002

ANDNOT 30.15

ORLD

AND 111.02

OUT 39.01

TIM 045 #10

TIM 047 #150

LD 33.12

LD 34.00

AND TIM040

ORLD

OR 39.10

ANDNOT TIM041

OUT 39.10

LDNOT 39.00

OR 32.00

ANDLD

ANDNOT 33.12

TIM 041 #15

LD 33.12

LD 34.00

AND TIM045

ORLD

OR 39.11

ANDNOT TIM046

OUT 39.11

LDNOT 39.01

OR 32.00

ANDLD

ANDNOT 33.12

TIM 046 #15

LDNOT 30.03

OUT TR0

LD 121.00

OR 50.00

ANDLD

ANDNOT 50.01

ANDNOT 50.02

ANDNOT 30.00

ANDNOT 51.13

OUT 50.00

MOV(21) DM11 DM1

LD TR0

LD 121.01

OR 50.01

ANDLD

ANDNOT 50.00

ANDNOT 50.02

ANDNOT 30.00

ANDNOT 51.15

OUT 50.01

MOV(21) DM20 DM1

LD TR0

LD 121.02

OR 50.02

ANDLD

ANDNOT 50.00

ANDNOT 50.01

ANDNOT 30.00

ANDNOT 53.02

OUT 50.02

TIM 057 #5

LD 50.00

OR 50.01

OUT TR0

OUT 50.03

LD 120.00

OR 120.01

OR 120.02

OR 120.03

OR 120.04

OR 120.05

OR 120.06

OR 120.07

OR 120.08

OR 120.09

ANDLD

DIFU(13) 50.04

OUT 50.05

LD TR0

AND 121.03

DIFU(13) 50.06

LD 50.04

OR 50.07

ANDNOT 51.13

ANDNOT 51.15

OUT 50.07

LD 50.04

OUT TR0

CMP(20) 120 #1

AND P_EQ

MOV(21) #0 DM0

LD TR0

CMP(20) 120 #2

AND P_EQ

MOV(21) #1 DM0

LD TR0

CMP(20) 120 #4

AND P_EQ

MOV(21) #2 DM0

LD TR0

CMP(20) 120 #8

AND P_EQ

MOV(21) #3 DM0

LD 50.04

OUT TR0

CMP(20) 120 #10

AND P_EQ

MOV(21) #4 DM0

LD TR0

CMP(20) 120 #20

AND P_EQ

MOV(21) #5 DM0

LD TR0

CMP(20) 120 #40

AND P_EQ

MOV(21) #6 DM0

LD TR0

CMP(20) 120 #80

AND P_EQ

MOV(21) #7 DM0

LD 50.04

OUT TR0

CMP(20) 120 #100

AND P_EQ

MOV(21) #8 DM0

LD TR0

CMP(20) 120 #200

AND P_EQ

MOV(21) #9 DM0

LD 50.05

BCNT(67) #1 120 DM80

CMP(20) DM80 #1

AND P_GT

OUT 51.10

LD 50.04

ANDNOT 51.10

MUL(32) DM1 #10 DM3

ADD(30) DM0 DM3 DM5

MOV(21) DM5 DM1

LD 50.00

AND 50.04

ANDNOT 51.10

AND 50.07

MOV(21) DM1 DM10

ANDW(34) DM10 #FF DM11

MOVD(83) DM11 #10 140

LD P_First_Cycle

MOVD(83) DM11 #10 140

LD 50.00

AND 50.06

OR P_First_Cycle

ADD(30) DM11 #100 DM12

MOV(21) *DM12 DM20

MOV(21) DM20 130

OUT 51.13

LD 50.01

AND 50.04

ANDNOT 51.10

AND 50.07

MOV(21) DM1 DM21

ANDW(34) DM21 #FFF DM22

MOV(21) DM22 DM20

MOV(21) DM20 130

LD 50.01

AND 50.06

OUT TR0

ANDNOT 50.07

MOV(21) DM60 DM20

LD TR0

CMP(20) DM20 DM99

AND P_GT

OUT 51.11

LD TR0

CMP(20) DM20 #100

AND P_LT

OUT 51.12

LD 50.01

OUT TR0

AND 51.11

LD TR0

AND 51.12

ORLD

LD TR0

AND 51.14

ORLD

ANDNOT TIM060

OUT 51.14

TIM 060 #10

LD TR0

ANDNOT P_0_2s

MOV(21) #FFF 130

LD 50.01

LD P_0_2s

OR TIM060

ANDLD

ORNOT 50.01

MOV(21) DM20 130

LD 50.01

AND 121.01

AND 50.07

AND 50.06

MOV(21) DM20 DM99

LD 50.01

AND 50.06

ANDNOT 121.01

ANDNOT 51.14

OUT TR0

ADD(30) DM11 #100 DM23

AND 50.07

MOV(21) DM20 *DM23

LD TR0

ANDNOT 50.07

MOV(21) DM60 DM20

MOV(21) DM20 130

MOV(21) DM20 *DM23

LD TR0

OUT 51.15

LD P_On

OUT TR0

ANDNOT P_First_Cycle

OUT 100.00

LD TR0

ANDNOT 121.04

OUT 100.06

LD TR0

LD 6.05

OR 5.10

OR 52.00

ANDLD

MOV(21) #FF DM90

MOV(21) 106 DM91

MOV(21) 107 DM92

ANDNOT TIM063

OUT 52.00

TIM 063 #10

LD TR0

AND P_First_Cycle

MOV(21) #90 102

MOV(21) #100 103

OUT 100.01

LD P_On

MUL(32) DM99 #10 DM30

MOV(21) #0 DM31

MOV(21) 106 DM40

MOVD(83) 107 #20 DM41

MUL(32) DM40 #2 DM42

MUL(32) DM42 #118 DM46

MOV(21) #100 DM48

DIVL(57) DM46 DM48 DM42

LD P_On

OUT TR0

ANDNOT 107.12

CLC(41)

ADDL(54) DM30 DM42 DM50

LD TR0

AND 107.12

CLC(41)

SUBL(55) DM30 DM42 DM50

LD TR0

DIV(33) DM50 #10 DM60

MOV(21) DM60 131

LD TIM057

OUT 53.00

LDNOT 121.04

OR 53.01

ANDLD

OUT 53.01

TIM 062 #10

MUL(32) DM20 #10 DM70

ADD(30) DM70 #180 DM70

SUB(31) DM70 #8 DM70

CMP(20) DM50 DM70

LD P_EQ

OR P_LT

ANDLD

OUT 53.02

LD 34.02

AND 121.06

OR 49.12

OUT 49.12

LD 38.05

OR 38.06

ANDNOT 38.07

OUT 38.06

LD 38.06

AND 121.08

LD CNT100

CNT 100 #40

LD CNT100

DIFU(13) 38.07

LD 36.12

OUT TR0

CMP(20) DM200 #25

LD P_GT

OR P_EQ

ANDLD

MOV(21) #1 DM200

LD TR0

@INC(38) DM200

LD 36.12

OUT TR0

BIN(23) DM200 DM205

CMP(20) DM200 #15

LD P_EQ

OR P_LT

ANDLD

MLPX(76) DM205 #0 40

LD TR0

AND P_GT

@MOV(21) #0 40

SUB(31) DM200 #15 DM207

BIN(23) DM207 DM208

MLPX(76) DM208 #0 41

LD TIM003

OR 49.15

ANDNOT 47.00

OUT TR0

CMP(20) DM201 #25

LD P_GT

OR P_EQ

ANDLD

MOV(21) #1 DM201

LD TR0

@INC(38) DM201

LD TIM003

OR 49.15

ANDNOT 47.00

OUT TR0

BIN(23) DM201 DM206

CMP(20) DM201 #15

LD P_EQ

OR P_LT

ANDLD

MLPX(76) DM206 #0 43

LD TR0

AND P_GT

@MOV(21) #0 43

SUB(31) DM201 #15 DM203

BIN(23) DM203 DM204

MLPX(76) DM204 #0 44

LD 48.01

OR 48.02

OR 48.03

OR 48.04

OR 48.05

OR 48.06

OR 48.07

OR 48.08

OR 48.09

OR 48.10

OR 48.11

OR 48.12

OR 48.13

OR 48.14

OR 48.15

OUT 49.14

LD 49.14

OR 49.01

OR 49.02

OR 49.03

OR 49.04

OR 49.05

OR 49.06

OR 49.07

OR 49.08

OR 49.09

OUT 49.15

LD P_On

CMP(20) DM200 DM201

AND P_EQ

OUT 47.01

LD 47.00

AND 47.01

LDNOT 110.01

ANDNOT 110.03

ORLD

MOV(21) #0 DM201

MOV(21) #0 DM200

MOV(21) #0 DM205

MOV(21) #0 DM206

MOV(21) #0 40

MOV(21) #0 41

MOV(21) #0 43

MOV(21) 44 0

LD 47.00

AND 47.01

LDNOT 110.01

ANDNOT 110.03

ORLD

MOV(21) #0 60

MOV(21) #0 61

MOV(21) #0 65

MOV(21) #0 66

LD P_On

MOV(21) #93 DM300

LD 40.01

ANDNOT 43.01

LD 43.01

OR 45.01

KEEP(11) HR0.01

LD 43.01

OR HR0.01

OR 45.01

@MOV(21) #0 DM211

LD HR0.01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11

LD TR0

CMP(20) DM211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5.01

DIFU(13) 48.01

LD 40.02

ANDNOT 43.02

LD 43.02

OR 45.02

KEEP(11) HR0.02

LD 43.02

OR HR0.02

OR 45.02

@MOV(21) #0 DM212

LD HR0.02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12

LD TR0

CMP(20) DM212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5.02

DIFU(13) 48.02

LD 40.03

ANDNOT 43.03

LD 43.03

OR 45.03

KEEP(11) HR0.03

LD 43.03

OR HR0.03

OR 45.03

@MOV(21) #0 DM213

LD HR0.03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13

LD TR0

CMP(20) DM213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5.03

DIFU(13) 48.03

LD 40.04

ANDNOT 43.04

LD 43.04

OR 45.04

KEEP(11) HR0.04

LD 43.04

OR HR0.04

OR 45.04

@MOV(21) #0 DM214

LD HR0.04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14

LD TR0

CMP(20) DM214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5.04

DIFU(13) 48.04

LD 40.05

ANDNOT 43.05

LD 43.05

OR 45.05

KEEP(11) HR0.05

LD 43.05

OR HR0.05

OR 45.05

@MOV(21) #0 DM215

LD HR0.05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15

LD TR0

CMP(20) DM215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5.05

DIFU(13) 48.05

LD 40.06

ANDNOT 43.06

LD 43.06

OR 45.06

KEEP(11) HR0.06

LD 43.06

OR HR0.06

OR 45.06

@MOV(21) #0 DM216

LD HR0.06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16

LD TR0

CMP(20) DM216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5.06

DIFU(13) 48.06

LD 40.07

ANDNOT 43.07

LD 43.07

OR 45.07

KEEP(11) HR0.07

LD 43.07

OR HR0.07

OR 45.07

@MOV(21) #0 DM217

LD HR0.07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17

LD TR0

CMP(20) DM217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5.07

DIFU(13) 48.07

LD 40.08

ANDNOT 43.08

LD 43.08

OR 45.08

KEEP(11) HR0.08

LD 43.08

OR HR0.08

OR 45.08

@MOV(21) #0 DM218

LD HR0.08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18

LD TR0

CMP(20) DM218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5.08

DIFU(13) 48.08

LD 40.09

ANDNOT 43.09

LD 43.09

OR 45.09

KEEP(11) HR0.09

LD 43.09

OR HR0.09

OR 45.09

@MOV(21) #0 DM219

LD HR0.09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19

LD TR0

CMP(20) DM219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5.09

DIFU(13) 48.09

LD 40.10

ANDNOT 43.10

LD 43.10

OR 45.10

KEEP(11) HR0.10

LD 43.10

OR HR0.10

OR 45.10

@MOV(21) #0 DM220

LD HR0.10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20

LD TR0

CMP(20) DM220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5.10

DIFU(13) 48.10

LD 40.11

ANDNOT 43.11

LD 43.11

OR 45.11

KEEP(11) HR0.11

LD 43.11

OR HR0.11

OR 45.11

@MOV(21) #0 DM221

LD HR0.11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21

LD TR0

CMP(20) DM221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5.11

DIFU(13) 48.11

LD 40.12

ANDNOT 43.12

LD 43.12

OR 45.12

KEEP(11) HR0.12

LD 43.12

OR HR0.12

OR 45.12

@MOV(21) #0 DM222

LD HR0.12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22

LD TR0

CMP(20) DM222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5.12

DIFU(13) 48.12

LD 40.13

ANDNOT 43.13

LD 43.13

OR 45.13

KEEP(11) HR0.13

LD 43.13

OR HR0.13

OR 45.13

@MOV(21) #0 DM223

LD HR0.13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23

LD TR0

CMP(20) DM223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5.13

DIFU(13) 48.13

LD 40.14

ANDNOT 43.14

LD 43.14

OR 45.14

KEEP(11) HR0.14

LD 43.14

OR HR0.14

OR 45.14

@MOV(21) #0 DM224

LD HR0.14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24

LD TR0

CMP(20) DM224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5.14

DIFU(13) 48.14

LD 40.15

ANDNOT 43.15

LD 43.15

OR 45.15

KEEP(11) HR0.15

LD 43.15

OR HR0.15

OR 45.15

@MOV(21) #0 DM225

LD HR0.15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25

LD TR0

CMP(20) DM225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5.15

DIFU(13) 48.15

LD 41.01

ANDNOT 44.01

LD 44.01

OR 46.01

KEEP(11) HR1.01

LD 44.01

OR HR1.01

OR 46.01

@MOV(21) #0 DM227

LD HR1.01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27

LD TR0

CMP(20) DM227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6.01

DIFU(13) 49.01

LD 41.02

ANDNOT 44.02

LD 44.02

OR 46.02

KEEP(11) HR1.02

LD 44.02

OR HR1.02

OR 46.02

@MOV(21) #0 DM228

LD HR1.02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28

LD TR0

CMP(20) DM228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6.02

DIFU(13) 49.02

LD 41.03

ANDNOT 44.03

LD 44.03

OR 46.03

KEEP(11) HR1.03

LD 44.03

OR HR1.03

OR 46.03

@MOV(21) #0 DM229

LD HR1.03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29

LD TR0

CMP(20) DM229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6.03

DIFU(13) 49.03

LD 41.04

ANDNOT 44.04

LD 44.04

OR 46.04

KEEP(11) HR1.04

LD 44.04

OR HR1.04

OR 46.04

@MOV(21) #0 DM230

LD HR1.04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30

LD TR0

CMP(20) DM230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6.04

DIFU(13) 49.04

LD 41.05

ANDNOT 44.05

LD 44.05

OR 46.05

KEEP(11) HR1.05

LD 44.05

OR HR1.05

OR 46.05

@MOV(21) #0 DM231

LD HR1.05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31

LD TR0

CMP(20) DM231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6.05

DIFU(13) 49.05

LD 41.06

ANDNOT 44.06

LD 44.06

OR 46.06

KEEP(11) HR1.06

LD 44.06

OR HR1.06

OR 46.06

@MOV(21) #0 DM232

LD HR1.06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32

LD TR0

CMP(20) DM232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6.06

DIFU(13) 49.06

LD 41.07

ANDNOT 44.07

LD 44.07

OR 46.07

KEEP(11) HR1.07

LD 44.07

OR HR1.07

OR 46.07

@MOV(21) #0 DM233

LD HR1.07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33

LD TR0

CMP(20) DM233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6.07

DIFU(13) 49.07

LD 41.08

ANDNOT 44.08

LD 44.08

OR 46.08

KEEP(11) HR1.08

LD 44.08

OR HR1.08

OR 46.08

@MOV(21) #0 DM234

LD HR1.08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34

LD TR0

CMP(20) DM234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6.08

DIFU(13) 49.08

LD 41.09

ANDNOT 44.09

LD 44.09

OR 46.09

KEEP(11) HR1.09

LD 44.09

OR HR1.09

OR 46.09

@MOV(21) #0 DM235

LD HR1.09

OUT TR0

AND 121.08

@INC(38) DM235

LD TR0

CMP(20) DM235 DM300

LD P_GT

OR P_EQ

ANDLD

OUT 46.09

DIFU(13) 49.09

LD 47.01

OUT 47.00

LD 30.05

OUT 140.08

LD 30.07

OUT 140.09

LD 30.08

OUT 140.10

LD 30.09

OUT 140.11

LD 30.10

OUT 140.12

LD 30.11

OUT 140.13

LD 30.12

LD 37.02

AND P_1s

ORLD

LD 38.05

AND P_0_2s

ORLD

OUT 140.14

LD 30.14

OUT 140.15

LD 34.01

LD P_1s

OR 36.00

ANDLD

ANDNOT 34.08

OUT 141.00

LD 6.02

OUT 141.01

LD 6.00

OUT 141.02

LD 6.01

OUT 141.03

LD 6.03

OUT 141.04

LD 6.08

OUT 141.05

LD 33.10

OR 34.05

OUT 141.06

LD 6.09

OUT 141.07

LD 6.05

OUT 141.08

LD 6.06

OUT 141.09

LD 50.00

LDNOT 50.07

LD 50.07

AND P_1s

ORLD

ANDLD

OUT 141.10

LD 50.01

LDNOT 50.07

LD 50.07

AND P_1s

ORLD

ANDLD

OUT 141.11

LD 50.02

AND P_1s

OUT 141.12

LD 30.03

LD 37.00

AND P_1s

ORLD

OUT 141.13

LD 30.04

OUT 141.14

LD 30.06

OUT 141.15

LD 31.00

OUT 5.00

LD 34.01

ANDNOT TIM000

OUT 5.01

LD 34.01

AND TIM000

ANDNOT 34.08

OUT 5.02

LD 31.01

OUT 5.03

LD TIM001

AND 36.10

OUT 5.04

LD TIM001

AND TIM003

OUT 5.05

LD 39.00

AND 111.01

OR 5.06

ANDNOT TIM030

OUT 5.06

ANDNOT 39.00

TIM 030 #30

LD 39.01

AND 111.02

OR 5.07

ANDNOT TIM031

OUT 5.07

ANDNOT 39.01

TIM 031 #30

LD TIM003

OUT 5.08

LD 39.00

ANDNOT 36.10

ANDNOT 36.08

OUT 5.09

LD 33.01

OR TIM062

OR 5.10

ANDNOT TIM025

OUT 5.10

ANDNOT TIM062

ANDNOT 33.01

TIM 025 #8

LD 50.05

LDNOT 51.10

LD 51.10

AND P_0_2s

ORLD

ANDLD

LD 50.01

AND 51.14

AND P_0_2s

ORLD

OUT 5.11

LD 30.15

OUT 5.12

LDNOT 141.00

ANDNOT 141.01

ANDNOT 141.02

ANDNOT 141.03

ANDNOT 141.04

ANDNOT 141.05

ANDNOT 141.06

ANDNOT 141.07

ANDNOT 141.08

ANDNOT 141.09

ANDNOT 141.10

ANDNOT 141.11

ANDNOT 141.12

TIM 026 #6000

AND TIM026

OUT 5.13

LD 36.07

OUT 5.14

LD 39.10

OR 39.11

LD 33.12

OR 34.01

ANDLD

OUT 5.15

LD 39.00

OUT 6.00

LD 39.01

OUT 6.01

LD 32.02

LD 34.06

AND 6.01

AND 6.00

ORLD

AND 111.04

ANDNOT 38.05

OUT 6.02

LD 32.08

LD 34.06

ANDNOT 34.08

ORLD

AND 111.05

OUT 6.03

LD 111.00

AND 111.06

OUT 6.04

LD 33.00

LD 53.00

ANDNOT 53.01

ORLD

AND 121.04

AND 111.07

ANDNOT 6.06

OUT 6.05

LD 33.01

OR TIM062

AND 121.05

AND 111.07

ANDNOT 6.05

OUT 6.06

LD 33.10

OR 34.05

AND 111.08

OUT 6.07

LD 32.10

OR 34.05

OUT 6.08

LD 32.12

OR 34.05

OUT 6.09

LD 110.00

LDNOT 111.01

ORNOT 111.02

ANDLD

OUT 6.10

LD 32.02

OR 34.06

AND 111.04

ANDNOT 38.05

OUT 6.11

OUT TR0

LD TR0

ANDNOT 121.15

TIMH(15) 011 #30

LD TR0

AND 121.15

TIMH(15) 012 #30

LD 32.10

OR 34.05

AND 121.10

OUT 6.12

LD 39.10

OUT 6.13

LD 39.11

OUT 6.14

LD 33.13

OUT 6.15

END(01)

楼主:
电脑上传不了程序文件,只能用文本来上传,各位高手见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