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选型原则

楼主(2016-08-24):
空气开关原理

空气开关也就是断路器,在电路中作接通、分断和承载额定工作电流,并能在线路和电动

机发生过载、短路、欠压的情况下进行可靠的保护。

断路器

的动、静触头及触杆设计成平

行状,利用短路产生的电动斥力使动、静触头断开,分断能力高,限流特性强。

.短路时,静触头周围的芳香族绝缘物气化,起冷却灭弧作用,飞弧距离为零。断路器的

灭弧室采用金属栅片结构,触头系统具有斥力限流机构,因此,断路器具有很高的分断能

力和限流能力。

.具有复式脱扣器。反时限动作是双金属片受热弯曲使脱扣器动作,瞬时动作是铁芯街铁

机构带动脱扣器动作。脱扣方式有热动、电磁和复式脱扣

种。

选型原则:

断路器

的额定电压必须大于或等于线路的工作电压。

负载或额定电源的电压要大于或等于开关的额定电压,因为这事关产品的安全性能。

高于开关额定电压的电压有可能会使产品绝缘性能性能下降,存在事故隐

断路器的额定短路通断能力≥线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

线路中发生相线与相线或相线与中性线之间的短路电流是很大的,越是接近电源分配

端的电流就越大,因为整个短路回路的阻抗小。因此要求断路器必须有一定的短路分断能

力,当短路分断能力大于或等于线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时,在瞬时脱扣器的作用

下,开关能瞬时熄弧断开。如开关的额定短路通断能力≤线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

因开关不能熄弧,由燃弧引起的过高温度使触点粘(短路)从而毁坏配电线路以致设备。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线路的负载电流。

负载的额定电流必须等于或小于开关的额定电流,

一般情况下小于开关的额定电流,

虑到留有一定的裕度,

一般选开关的额定电流比实际负载电流大

20℅左右,

不要选得太大,

必须考虑过载保护及短路保护都能动作,选取过大的额定电流,过载保护失去作用,由于

线路的粗细及长短关系,负载端的短路电流达不到瞬时

脱扣器

的整定动作值,从而使短路

保护失效。

漏电断路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必须≥2

倍的线路业已存在的泄漏电流。

在配电线路中由于线路的绝缘电阻随着时间的增长会下降及对地布线分布电容的存

在,线路或多或少对地存在一定的泄漏电流,有的还比较大,因此在选取漏电断路器的额

定漏电动作电流必须大于实际泄漏电流的两倍才能保证开关不会误动作,这也是与国家标

准规定的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为额定动作电流的一半是相符合的。

断路器末端单相对地短路时能使选用

B

C

D

型瞬时脱扣器的开关动作,对于不同类

型的负载(用电设备)选用不同的瞬时脱扣器和相应的电流等级的产品。根据不同的负载

设备选用不同类型的瞬时脱扣器和额定电流,

B

C

D

型瞬时脱扣器的使用对象前面有说

明。选取额定电流及相应的瞬时脱扣器时必须考虑负载的额定电流及可能输出的最大短路

电流。当最大短路电流大于或等于

B

C

D

型瞬时脱扣器的整定动值时,短路保护才能起

作用。

在装漏电保护器之前必须搞清原有的供电保护型式,

以便判断是否可以直接安装或需改

动。

供电保护型式在前面已有详细说明。在未安装漏电断路器之前,有些设备已采取一些

供电保护型式,但是有一些保护型式如不改动是不适宜直接安装漏电断路器,否则会引起

开关的误动或拒动。具体使用将在后面案例中进行分析。

有进出线规定的产品必须严格按要求接线,进出线不可反接。

漏电断路器必须按要求接线,否则会引起开关漏电保护功能的损坏,因漏电保护线路

板的工作电源从开关的出线端引出,如采取反接线,则线路板的工作电源长期存在,一旦

漏电保护动作,内部电磁脱扣线圈因长期通电而损坏(电磁脱扣线圈的设计为瞬时工作方

式)

,漏电功能损坏。

空气开关原理:

空气开关也就是断路器,在电路中作接通、分断和承载额定工作电流,并能在线路和电动机发生过载、短路、欠压的情况下进行可靠的保护。断路器的动、静触头及触杆设计成平行状,利用短路产生的电动斥力使动、静触头断开,分断能力高,限流特性强。

.短路时,静触头周围的芳香族绝缘物气化,起冷却灭弧作用,飞弧距离为零。断路器的灭弧室采用金属栅片结构,触头系统具有斥力限流机构,因此,断路器具有很高的分断能力和限流能力。

.具有复式脱扣器。反时限动作是双金属片受热弯曲使脱扣器动作,瞬时动作是铁芯街铁机构带动脱扣器动作。脱扣方式有热动、电磁和复式脱扣3种。

选型原则:

1 断路器的额定电压必须大于或等于线路的工作电压。

负载或额定电源的电压要大于或等于开关的额定电压,因为这事关产品的安全性能。高于开关额定电压的电压有可能会使产品绝缘性能性能下降,存在事故隐 2 断路器的额定短路通断能力≥线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

线路中发生相线与相线或相线与中性线之间的短路电流是很大的,越是接近电源分配端的电流就越大,因为整个短路回路的阻抗小。因此要求断路器必须有一定的短路分断能力,当短路分断能力大于或等于线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时,在瞬时脱扣器的作用下,开关能瞬时熄弧断开。如开关的额定短路通断能力≤线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短路电流因开关不能熄弧,由燃弧引起的过高温度使触点粘(短路)从而毁坏配电线路以致设备。 3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线路的负载电流。

负载的额定电流必须等于或小于开关的额定电流,一般情况下小于开关的额定电流,考虑到留有一定的裕度,一般选开关的额定电流比实际负载电流大20℅左右,不要选得太大,必须考虑过载保护及短路保护都能动作,选取过大的额定电流,过载保护失去作用,由于线路的粗细及长短关系,负载端的短路电流达不到瞬时脱扣器的整定动作值,从而使短路保护失效。

4 漏电断路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必须≥2倍的线路业已存在的泄漏电流。

在配电线路中由于线路的绝缘电阻随着时间的增长会下降及对地布线分布电容的存在,线路或多或少对地存在一定的泄漏电流,有的还比较大,因此在选取漏电断路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必须大于实际泄漏电流的两倍才能保证开关不会误动作,这也是与国家标准规定的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为额定动作电流的一半是相符合的。

5 断路器末端单相对地短路时能使选用B、C、D型瞬时脱扣器的开关动作,对于不同类型的负载(用电设备)选用不同的瞬时脱扣器和相应的电流等级的产品。根据不同的负载设备选用不同类型的瞬时脱扣器和额定电流,B、C、D型瞬时脱扣器的使用对象前面有说明。选取额定电流及相应的瞬时脱扣器时必须考虑负载的额定电流及可能输出的最大短路电流。当最大短路电流大于或等于B、C、D型瞬时脱扣器的整定动值时,短路保护才能起作用。

6 在装漏电保护器之前必须搞清原有的供电保护型式,以便判断是否可以直接安装或需改动。

供电保护型式在前面已有详细说明。在未安装漏电断路器之前,有些设备已采取一些供电保护型式,但是有一些保护型式如不改动是不适宜直接安装漏电断路器,否则会引起开关的误动或拒动。具体使用将在后面案例中进行分析。

7 有进出线规定的产品必须严格按要求接线,进出线不可反接。

漏电断路器必须按要求接线,否则会引起开关漏电保护功能的损坏,因漏电保护线路板的工作电源从开关的出线端引出,如采取反接线,则线路板的工作电源长期存在,一旦漏电保护动作,内部电磁脱扣线圈因长期通电而损坏(电磁脱扣线圈的设计为瞬时工作方式),漏电功能损坏。

网友A:
这是什么情况,出现bug了吗?右面的自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