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B2伺服问题

楼主(2016-08-24):
我用的是台达B2伺服以及其配套的马达(无负载),通过P2-10给伺服上电后,

可以听到马达发出“嗡嗡嗡”的声音但轴不转动,给伺服断电后“嗡嗡嗡”的

声音就没有了,能设置的参数都试过了,还是不转,请大侠指点这是何故啊??

楼主:
与增益和惯量比的设置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A:
P2-10 是使能吧

网友B:
这个有很多原因,你的控制模式,你的脉冲输出,你的增益参数等等一一例出来麻烦,方便了加Q2648966512,注释下你的问题

网友C:
用软件调试一下,自动配置下伺服增益

网友D:
是不是PLC输出方式不对 继电器输出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PLC输出方式不对 继电器输出型的?

没有连PLC用的是伺服内部的SPD0,SPD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软件调试一下,自动配置下伺服增益

软件自动计算伺服增益需要设置频宽吧 频宽根据什么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很多原因,你的控制模式,你的脉冲输出,你的增益参...

一直不明白手册里提到的位置回路频宽,速度回路频宽是什么意思?

能否给我科普一下啊

网友E(2016-09-24):
力矩小了,负载惯量比调节一下,不行就加减速机。你看下你马达的功率能不能带动负载

网友F(2021-07-31):
台达伺服古怪毛病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