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数据怎么调出来

楼主(2016-08-24):
企业设备在运行,公司要求把温度等参数信息调出来,再做一块大显示屏,实时显示参数变化。设备上的控制器是s7-300,怎样将里面的温度参数调出来显示,还要历史数据备份,方便查阅。

网友A:
每个点程序里边都有对应的地址,找到相应地址读出来显示。

楼主:
读出来之后呢,怎么存储,方便查阅

引用 网友A:
每个点程序里边都有对应的地址,找到相应地址读出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