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控制绝对值系统

楼主(2016-08-24):
目前是想要利用PLC控制绝对值伺服系统,如果需要伺服控制绝对值电机回零该怎么编程,如果要利用DIDO获取当前位置信息怎么做呢 ,希望有经验的人能够分享一下。有例子最好了,谢谢!

网友A:
DO 位置到达检测 DI输入指令 软件里有回零点指令和绝对值指令

网友B(2019-01-23):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O 位置到达检测 DI输入指令 软件里有回零点指令和...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有人能私下给我台达伺服电机的资料啊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

网友C:
如果使用DIDO 获取位置,程序比较复杂。不如直接使用RS485通讯,直接读取P0-09,就可以!

设零点的话,可以把两个DI点定义为ABSE,ABSR,就可以了!

网友D(2019-03-04):
有人能指点下我台达伺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