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H涡街流量计故障处理

楼主(2016-08-24):
E+H涡街流量计故障处理

 E+H涡街流量计用来测量气体、蒸气和液体的流量。安装成本低,压损小,长时间稳定性及宽动态测量范围。但是由于不当的操作,电流的不稳定,操作时未按照说明书严格执行等各种因素产生必定的损耗和运转障碍以至于形成机器毛病,呈现损坏。所以,在此给出一些关于小故障处理的方法。

现象

现象分类

原因

处理

管道有流量,仪表无输出

仪表无显示,

无输出。

1、电源出现故障。

2、供电电源未接通。

3、连接电缆断线或者界线错误。

1,、重新供电或者更换电源。

2、接通电源

3、重新接线,检查电缆。

仪表有显示,

无输出。

1、流量过低,没有进入测量范围。
、放大板某级有故障。

3、探头体有损伤。

4、管道堵塞或者传感器被卡死。

1、增大流量,或者重新选择流量计。

2、更换主板。

3、更换探头。

4、重安装仪表

通电后无流量,

但有输出

输出信号稳定

1、输出频率为50赫兹工频干扰。

2、放大板损坏,产生自激。

1、选用带屏蔽的电缆,重新按规定接线。

2、更换放大器。

输出信号有变化

1、流量附近有强电设备或高频干扰。

2、管道有强烈震荡。

3、放大版的放大倍数或触发灵敏度高。

4、管道阀门未彻底关闭,有漏流量。

1、重新选择安装地点。

2,加固流量计安装部分的管道。3、逆时针减小或放大倍数。

4、检查阀门

流量输出不稳定

选型安装及其管道原因。

1、有较强电干扰信号,仪表未接地,流量与干扰信号叠加。

2、直管道不够或者管道内径与仪表内径不一致。

3、管道振动影响

4、流量计安装不同心。

1、重新接好屏蔽地。

2、重新更换安装位置。

3、加固管道,减小振动。

4、重新安装仪表。

仪表原因

1、仪表菜单设置错误。

2、主板损坏。

1、重新设置菜单。

2、更换主板。

网友A:
分析的透彻,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透彻,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