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A2的CN1针脚功能定义

楼主(2016-08-24):
刚开始学伺服系统,该如何理解图上的功能,/SIGN的斜杠代表什么意思?是代表电流流向吗?还有前面那个三角是什么器件?

网友A:
刚学就要多看看这方面的书籍 基础要扎实

网友B:
你看哪个接正哪个接负就行啦

楼主:
怎么看正负呢?求大神指点~

引用 网友B:
你看哪个接正哪个接负就行啦

网友C:
差动型编码器,A+ A- B+ B-

/代表负号 /SIGN代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