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线制传感器接信号隔离器

楼主(2016-08-24):
大家好,我这有一个风力风速传感器,是两线制的,传感器输入一根24V正,输出一个4-20MA信号,如何接信号隔离器?

我是把输出的4-20MA信号接到隔离器输入1上,再从开关电源接一个0V到输入2上,但这样我测量电流就变成了40多MA,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谢谢大家。

传感器是1接24V,2是风力信号4-20MA,3接24V,4是风速信号4-20MA;信号隔离是两路输入两路输出

楼主:
我直接把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接到PLC上是没问题的,但是这样接一个隔离器就不行了,超出20MA上限了,不知道什么情况。是接线不对么

网友A:
隔离器有很多种,输入输出类型不一样,楼主用的隔离器输入是什么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器有很多种,输入输出类型不一样,楼主用的隔离器输入...

4-20MA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隔离器有很多种,输入输出类...

听您这么说,我查了一下,应该是我的隔离器类型选错了,应该选择无源信号隔离器,买一个试试

网友B:
有具备信号分配功能的隔离器,输入4-20mA,输出为两路,一路4-20mA,另一路可以选择4-20mA,页可以选择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