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计数问题请教

楼主(2016-08-24):
求助谢谢!C251正常计数,在接通X2也正常传送K100到C251,但是重新上电没接通X2,C251初始数值都是K100,如果解决重新上电,没接通X2的时候,C251都是保持计数的数值。

网友A:
计数器不就是这样么 保持型的 你的意思想断电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数器不就是这样么 保持型的 你的意思想断电清零?

不是啊,是要断电后C251要保持断电前的数值,现在情况是重新上电后,都没接通X2,C251都是变成100

网友B:
这段程序好似有问题啊:若没开始计数,c251=1000000,Y02=1; 若开始计数,c251=100,Y01=1;  Y05好像始终不会为1吧; 上电,x2不接通c215应为1000000,而不是100.    C251此时等于了100,说明M6=1了(其他地方用到了M6)    把M6去掉,直接接后面的DMOVE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