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指令SP0H怎么实现步进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6-08-24):
松下PLC指令SP0H怎么实现步进电机正反转,请大师帮忙

网友A:
看指令手册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对啊,看指令手册了无论怎么改控制代码的模式和脉冲数都不能反转,只能往一个方向走,只要把脉冲数改成负的,程序就会出错,然后电机不停下来一直走了。我想要用这条指令控制的效果是走了规定的脉冲数之后又反转走一定的脉冲数,然后在停下来。请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B(2016-10-19):
我也遇到這個問題了,求答案哦

网友C(2018-10-16):
学习一下下啦,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