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电缸控制问题求教

楼主(2016-08-25):
我手里有个电缸SMC-LECP6 NPN 的控制器  。无杆型的电缸。。步进电机。 我想用台达PLC控制电缸动作,CN5控制线。那一堆线里面的INP线  有些搞不懂。有没有老师了解这方面的接线。。。可以教我一下吗?麻烦留下微信或者QQ等联系方式。。。谢谢了。。。

网友:
希望有高手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A:
INP貌似是到位讯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貌似是到位讯号

是的  我现在在原点的时候INP也是ON的状态  导致我PLC其它控制都不能运行了 我想知道如何INP和OUT的结合  来进行下一段距离的开始动作

网友B:
我用过SMC电缸,可以加我QQ:743426286 用步数信号控制电缸走的距离。步数信号电缸设置好以后就可以了。很方便

网友B:
用这个软件设置好电缸的运动方式加速度 距离 和速度

网友B:
out的下降沿输出到位信号

网友C:
希望有高手能回答你的问题
,我是来拿积分的

网友D:
: 希望有高手能回答你的问题      ,我是来拿积分的...

网友E:
很巧  我前段时间做的就是smc

LP6的电杠   和施耐德plc一起做的  可以交流一下    qq851921505

网友F:
 希望有高手能回答你的问题      ,我是来拿积分的...

网友G(2017-04-18):
SMC电缸通信线如何接线

网友H(2018-03-29):
如果是脉冲型的可以不用那些信号,外接sensor当原点极限就可以。用那些信号手册上应该都有说明我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