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有正负极性么?

楼主(2016-08-25):
电感分正负极吗?电感只是一个有方向(相位之分)但不分正负极性的电子元器件,电流流过电感器的方向不同在电感周围产的磁场方向就不会相同。

电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线圈(在特高频时可能就是一段导线),单独使用时是不显示其极性的,也就是你正接和反接都是没有区别的。就算是电感串接或者是并接由于电感的强磁感应区特别局限在接近两端的地方,电感互感量是有限的,所以一般是不标注其极性的。当然如果你在实际电路中发现了某种联系倒可以将其倒置或者改变位置来偿试。

电感是被动电子元件中的一种;由于它是无源器件;在不需要外加电源信号;在电路中自身便有着信号;从不同封装类型的电感所处理的信号分为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由于电感也是储能元件;在工作电路中不影响周围的其他元件的正常工作;不会被其他元件影响;所以很好的说明了贴片电感是抗干扰性元件;

从贴装工艺上我们会发现它底部有贴片电极位;有电极位的;我们常常会问这是否正极之分;由于它的特点是储能元件;主要作用是"通直流;阻交流";通常情况下电感式在在电容一起并用的电路中使用;电容有正负极之分;但有极贴片电感虽然有电极贴片位;但是均无正负极之分。

使用电感要注意方向的一些应用:

1.互感滤波器、共模电感,二者有同名端,再者是他们有多个引脚,在制作这一类电感的时候就要注意同名端方向。在使用时要注意引脚位置。
2.三脚电感,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变压器,有初级也有次级。三个引脚,使用时脚位方向不到装错。
3.线圈,有一些空心线圈要用于磁电感应,方向不对则磁场感应的方向就不同。感应给对方的电流方向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