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外壳发热

楼主(2016-08-25):
请问:电机烧掉重新绕过线圈后,投入使用,一摸发现外壳发热异常,比较烫,经检查,接线没有问题,请问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1. 负载有问题,测量一下电流看看是否三相是否平衡?

  2. 可能轴承有问题。

  3. 还有可能轴承跑外缘

  4. 电源质量有问题。

  5. 电机绕组少匝或轻微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有问题,测量一下电流看看是否三相是否平衡?可能轴承...

网友B:
看一下电机有没有过载运行情况

网友C:
1、检查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是否过载。

2、判断电机是否卡塞。

3、测量轴振动,判断轴承是否完好。

4、检查电机叶轮是否损坏。

5、停机清扫,重启。

网友D:
一般是电机的扭力不够

楼主:
逐一试试。谢谢您们热心回答。

网友E:
找维修单位,一般是重绕线圈线经小或匝数少。

网友F:
测量电流是不是正常,三相电流要平。电流不正常,就要换电机。

网友G:
过载了 过载了 还是过载了

网友H:
大家都这么说,应该就是负荷了

网友I:
有可能电机的过载了,才会引起过热的

网友J:
感谢您们的热心回答,谢谢!!!

网友K:
可能电机的过载了,才会引起过热的

网友L(2019-04-15):
一般都是电机过载了才引起的过热。

网友M:
一般电机烧毁负荷大为主因,以前过载烧毁维修之后性能更差,发热很正常:降低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