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的输入和输出是如何表示的

楼主(2016-08-25):
三菱PLC输入是X,输出是Y,松下的PLC也是。欧姆龙PLC输入是I输出是O,那产电如何表示的,说明书上也没说清楚。

网友A(2017-01-11):
说明书上也没说清楚。

网友B:
输入输出都是P,如输入P00,P01,输出P20

网友C(2017-02-21):
输入输出都是用P表示

网友D(2017-09-09):
输入输出都是P,如输入P00,P01,输出P40

网友E:
LS与三菱和西门子在端口表示上,区别还是挺大的。输入是P0000-P000F输出是P0020-P002F。按十六进制表示的。

网友F(2017-10-17):
输入输出都是P表示。。。

网友G(2018-02-27):
输入是P0开始的,输出是P40开始的

网友G:
补充:输入是:p0--pf p10-1f......

输出是:p40--p4f  p50--5f......

网友H(2018-11-21):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I(2019-07-08):
引用 网友G:
输入是P0开始的,输出是P40开始的

输入也有P40,要看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