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与DMC-B140-M通讯问题

楼主(2016-08-25):
刘老师,您好!

        我现在一块诺维工控带网络接口的人机界面,想与DMC-B140-M控制器之间实现数据交换,请问应该怎样实现,恳请解答。

网友A:
如果只是数据交换,可以采用modbus/tcp协议与人机界面通讯,DMC-B140-M做主站,人机界面做站机,在DMC-B140-M上用 MB 指令读写人几界面上的寄存器数据。

网友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数据交换,可以采用modbus/tcp协议与人...

需要另外编程吗?

刘工,谢谢!!!

网友A:
程序多少还是要有的。在人几上,显示内部寄存器数据,接受用户输入的数据写到内部寄存器。在b140上,用MB指令循环 读/写寄存器数据 也是要写几行代码的,而且要占用一个线程来循环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