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星型改三角后,电源输出电流怎么变

楼主(2016-08-25):
    请教各位个问题,在电机是星形接法,如果按纯电阻来考虑的话,每个接线端的电流应该等于每一相的相电流,也就是220V/线圈电阻R,但如果改成三角接法后,还按纯电阻考虑的话,每个接线端的电流应该是多少了,我本以为是380V/线圈电阻,但好像这样算不对,因为此时对于任意两个接线端来说,他们之间的电阻也发生变化了,请问各位此时接线端的电流应该如何计算呢,谢谢了

网友A:
根号3倍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号3倍的关系

唉,我今儿试了一把,是三倍的关系,三相电阻从星型改成三角接法,首先相间电阻变小了,其次电压变成了原来的1.73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根号3倍的关系       ...

既然试了,说个具体参数吧。

网友B:
根号3倍的关系

电动机是感性负载,不能用纯电阻的方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根...

我是用电阻箱试的,分别是三角接法和星形接法,星形接法的参数,单个电阻65Ω,变频器输出电压392,输出电流3.7A,输出频率50HZ,电阻是表测的,其他参数从变频器里直接读的,星形接法的比较简单,理论值是3.5A,差距不大。

我用这三个电阻直接改成三角接法,电流直接超载,变频器输出电流设置到8A仍然报超载,我估计电流怎么也得10A以上,然后我换了三个97.5Ω的电阻,频率电压不变,三角接法电流2.4A左右,改成三角接法后,电压频率不变,变频器里读出电流为7.4A,这个其实我也理解不了,电阻改成三角接法后,测得相间电阻为65Ω,线电压为392的话,理论电流应该是6A左右,不知道为什么电流会这么高

网友A:
你的这个试验方法3倍是对的。Y接改到△接,加到负载的电压提高了根号3倍,相电流又是线电流的根号3倍,就是3倍的电流。

因为是电阻负载,如果是电机,因为磁饱和,电流已经不是线性的,电流更大。

这个试验什么意义呢?Y、△接法相电流、线电流的关系是确定的。

网友C:
3倍,书上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倍,书上都有的。。。。。。

能否告知一下具体的计算公式。。。这个真不记得了,也可能是机械系的不学~~

楼主:
或者那本书上有啊,谢谢了

网友D:
等效你的相电压提高了,嘻嘻

网友E:
公式来了

让你知道是怎么来的

 1. 三角形工作时,相电流I(相)=U(N)/Z                Z为每相绕组的电抗
                    线电流I(线)=I(相)*√3             U(N)为电网电压
 2. 星形工作时,线电流I(线)’=相电流I(相)’= U(N)/√3/Z
       对于正常工作为三角形工作的电动机,它的额定电流即为三角形工作时的线电流,
   如果此电机处于星形工作时,它的工作电流
     线电流I(线)’=相电流I(相)’
                    U(N)/√3/Z
                    I(相)/√3
                    I(线)/√3/√3
                    I(线)/3

网友A:
公式就是:根号3 *根号3 = 3

√3 *√3 = 3

网友F:
电机是感性负载。三角型接法可改成星型接法使用。星型改成三角型的话,如果不对电源进行降压,电机会烧的。没人这样接。

网友G:
这个三角形接电阻,电压高,星形的接电阻,电压低!一个是380,一个是220,电流也就不一样了!

网友A:
注意楼主的题目,负载不是电机,是电阻。

都是基础知识,找什么公式、书籍,初中的数学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式来了让你知道是怎么来的 1. 三角形工作时,相电流...

您好,如果我知道三角接法的三个电阻值R和电源输出电压U,如何计算电源输出电流呢,能够给个详细计算公式,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式就是:根号3 *根号3 = 3√3 *√3 = 3

您好,如果我知道三角接法的三个电阻值R和电源输出电压U,如何计算电源输出电流呢,能够给个详细计算公式,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三角形接电阻,电压高,星形的接电阻,电压低!一个是...

您好,如果我知道三角接法的三个电阻值R和电源输出电压U,如何计算电源输出电流呢,能够给个详细计算公式,谢谢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这个三角形接电阻,电压高,星...

简单的来说就是电压变为根号3倍了,但对于电动机来说电流不仅与电压有关系还与负载有关系

网友I:
电流都指的是线电流,三角形是星型的三倍,力矩也是其3倍,所以星三角启动不能拖重负载!

网友J(2016-10-20):
根号3倍的关系……………………………………

网友D(2016-11-29):
根据负载电压负载电流计算就明白了

网友K(2017-03-09):
不错不错,又学到了一个知识

网友L:
这个回答给出的公式比较全了,赞

引用 网友E:
公式来了让你知道是怎么来的 1. 三角形工作时,相电流...

网友M:
感觉楼主的提问没什么意义

网友N(2017-05-30):
引用 网友F:
电机是感性负载。三角型接法可改成星型接法使用。星型改成三角型的话,如果不对电源进行降压,电机会烧的。没人这样接。

要看电机型号能不能接,如果电机上有星型接法和三角形接法就可以接。

网友O(2017-08-29):
电机上有星型接法和三角形接法就可以接

网友D:
我只是用星形进行降压,提升电压我怕烧了不敢玩

网友P:
不明白就看看星三角转换等效电路(高等教育电工专业知识)。

网友Q(2017-10-02):
这个怎么没人回复?我觉得总结的挺好的啊1

网友Q:
这个怎么没人回复?我觉得总结的挺好的啊,谢谢LZ4

网友R:
好好好的学习下感谢分享

网友S:
 有想法嘛,厉害的

网友T:
相电压差根号3倍,线电压三角形比星形高根号3倍,合计3倍关系。

网友T:
三相电机只要是三角形接法的就可以接星-三角电路,不会烧电机。

网友U(2017-11-11):
感谢楼主经验分享,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V: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纯绪  根号3倍的关系       ...

网友W(2017-12-26):
不错的东西,支持一下顶

网友X:
220V。1.73倍。

网友Y:
相电流的根号3倍。

网友Z(2018-03-08):
增大了根号3倍。

网友AA(2018-04-23):
不错很好的,领教了,非常有用

网友AB(2018-07-01):
同学们,看来在学校没学好啊,

网友AC:
感性负载,没办法按照电压、线圈电阻来计算电流。

正常电机绕组的工作电压都是额定的,Y型接法的电机相电压为220V,改为△后相电压变为380V了,会烧绕组!

网友AD(2018-09-29):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