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DCS常见故障及处理办法

楼主(2016-08-25):
1、弹出面板中出现CEE-CTRL,没有显示,表明是组态中背板名称没有改。

2、Control Builder组态中CEE即控制器出现小红叉。则在Command中进入该控制器,点击statistics,看那出现问题,解决方法:

1)如果错误一直累加说明该错误没有解决,再到IOTA Summary/to 10看那块卡有问题,去相应位置解决,即看接线等有没有问题。

2)若错误不累加,就到main中的I/Olink Command设置,即:先reset_errors,再enb_perswap,等一分钟后看是否正常。

3、view licence打开路径

start--program--honeywell--server--experion pks server configuration panel

4、quick builder打不开,这设置:

1)C:\Program Files\Honeywell\Experion PKS\Server\Data\qdb中的QBDatabase.qdb

2)一般有没人路径,无则到C:\Program Files\Honeywell\Experion PKS\Server\Data\qdb双击C:\Program Files\Honeywell\Experion PKS\Server\Data\qdb点击NEW新建

5、温度组态中,若上RTD和TC卡件DACA中选NONE,若上AI卡件,则DACA中选line

6、时钟同步

在C:\Program Files\Honeywell\Experion PKS\Utilities\NTPSetup双击NTPSetup.exe

ServerA点  Setup Authoritative/Root Server

ServerB点  Setup secondary server

Station点   Change/Configue Cline

7、开机画面自动装载:

右键我的电脑点击“Mange”

1)Local Users and Groups--- Users新建Oper用户并加入到管理员组---双击Oper勾选Password never expires---在prafile path加途径C:\WINDOWS\system32\Repl\import\Scripts和在login script加“批处理文件”---“start station”

2)进入C:\WINDOWS右击explorer.exe选Properties---Security---选中Oper---再点击Deny

8、操作员system station不OK

就在My computer---右击manager---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启动server

9、做EMDB和ERDB 数据同步

打开Configuration Studio---Control Strategy---administer the conctrl strategy datadase--- Console Root---DbAdmin---Server Node---ERDB Admin tasks

1)disable replication

2)recover primary database      用serverA覆盖serverB

3)recover secondary database    用serverB覆盖serverA

4)enable replication

10、23 - Failure in OP circuit/field wiring detected by AO/DO 短路保护,需查接线。

网友A(2018-09-15):
以到首页下载区找找相关资料